用单片机+独立按键如何控制无源蜂鸣器发声?

楼主(2021-04-27):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个人使用的方法:
1.用一个定时器假设是timer0,设置好进入timer0的时间为125us。
2.在timer0中把蜂鸣器IO口翻转电平就能发声了(假如是buz=~buz;)。
3.如果需要按键按一次蜂鸣器响1声,再把蜂鸣器IO口翻转电平的代码(buz=~buz;)用计时方式控制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些产品是响n声的,中间有个时间间隔那种。
4.按键部分很简单就不提了。

网友B:
这个 人人学会单片机就 第25课讲过 无源蜂鸣器的驱动方式 需要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