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只进入中断,不识别 大概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好,有人用过LD3320吗?我的工程,不识别,只进入中断,想请教下,大概会是什么问题,接线正常,用的是历程。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2021-04-30):
我解决了,把LD3320上的俩1206封装的电容去掉就好了。原因应该是静电造成电容击穿,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