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中断只进入一次?

楼主(2021-04-27):
串口接收中断只进入一次,做的是摄像头循迹小车  串口sbuf长度只留了一个字节    接受完之后  传递到其他数组   并及时清0

网友A:
读接收数据后要记着清中断标志位。

楼主:
清除中断标志位试了,  也不行,   串口中断只进入一次,以0x0d 0x0a 结尾,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0;
        static u8 Rxbuf[10];
        //u8 theta_err=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
                                        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
                                                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除中断标志位试了,  也不行,   串口中断只进入一次,以0x0d 0x0a 结尾,

没看出来你这有清中断的语法  加上下面的语句。试试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这是清中断标准函数接口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后面的interrupt ?在哪里????

网友D(2021-11-2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清标志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后面的interrupt ?在哪里????

这是32的程序,不用写

网友G:
接收到数据进入中断,在中断程序中清除标志位,等下次接收到数据后再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