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泵和继电器的连接

楼主(2021-04-27):
如图所示水泵电源线长这么样子 它能通过杜邦线和继电器连接吗

网友A:
不可以,但是你可以自己焊接。

网友B:
杜邦太细 电流不行啊

网友C:
只要你自己焊接,肯定可以啊,杜邦线只是做实验用,正式产品不可能用杜邦线,如果是385水泵,不必用继电器,就用SOT-23封装的SI2302场效应管驱动,才几分钱到一毛左右一个,继电器和水泵都是干扰源,同时用干扰更大,对单片机不利,继电器能不用就不用,385水泵我用的非常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