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实验程序

楼主(2021-04-27):
基于stm32的温度传感器实验,可以进行温度测量及显示

1.STM32有一个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可以用来测量CPU及周围的温度(TA)。 2.该温度传感器在内部和ADCx_IN16输入通道相连接,此通道把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转换成数字值。 3.温度传感器模拟输入推荐采样时间是17.1μs。 4.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支持的温度范围为:-40~125度。精度比较差,为±1.5℃左右。 内部温度传感器更适合于检测温度的变化,而不是测量绝对温度。 如果需要测量绝度温度,应该使用一个外部温度传感器。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ltdc.h"
#include "sdram.h"
#include "adc.h"

int main(void)
{
        short temp;
        Stm32_Clock_Init(360,25,2,8);        //设置时钟,180Mhz
        delay_init(180);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90,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SDRAM_Init();                                //初始化SDRAM
        LCD_Init();                                        //初始化LCD
        Adc_Init();                                 //初始化ADC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Apollo STM32F4/F7");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Temperature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2/27");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TEMPERATE: 00.00C");
        while(1)
        {
                temp=Get_Temprate();        //得到温度值
                if(temp<0)
                {
                        temp=-temp;
                        LCD_ShowString(30+10*8,140,16,16,16,"-");        //显示负号
                }else LCD_ShowString(30+10*8,140,16,16,16," ");        //无符号

                LCD_ShowxNum(30+11*8,140,temp/100,2,16,0);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xNum(30+14*8,140,temp%100,2,16,0X80);        //显示小数部分

                LED0=!LED0;
                delay_ms(2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