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开发板上测试ok但是在单片机最小系统就不行?

楼主(2021-04-27):
51单片机+LCD12864(ST7920)无法显示
在开发板上测试过程序,一点问题没有。但用单片机最小系统就不可以了。反复检查过接线。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如何不行?
背光分压做了么?
功能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么?

网友B:
没有原理图,不好对比。可能的原因:
1. 背光对比度问题,可能没有调节V0引脚的电位
2. 使用了P0口但没有上拉电阻?
3. 芯片一样吗?IO口不一致而程序未作修改?晶振未起振?

网友C:
用P0口一般都会加上拉电阻

应该将程序与电路图放上来,这样大家也好建议啊!

网友D:
显然是最小系统没起振,检查EN有没有上拉

网友E:
检查一下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是否正确,以及屏幕的接线,在开发板上可以说明你程序没有问题,应该就是在接线上,

网友F:
原因繁杂,仔细检查,首先的检查电路图对不对,然后检查好接线,最后再看程序

网友G:
我发的帖子里面有LCD12864资料 我自己整理重新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