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读写EEPROM程序,不太懂为什么要用到进借位sda=CY

楼主(2021-04-27):
昨天获得了一份实机能用的IIC读写EEPROM的源码,在分析的过程中对于  “IIC的发送”  这一部分存在疑惑,思考&&搜索无果后想来请教大佬,如图的红圈所示:1.
sda=CY;
不太懂为什么要用到进借位CY

scl=0;
delay();
sda=1;
delay();

这一部分的内容感觉应该像是主器件等待应答,但对SDA和SCL的设置有点懵

希望有大佬能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1:IIC的数据是从高位开始的,所以要用左移指令比较合适,而C语言的左移和右移指令,CY是参与其中的,左移指令中,移动一位,D7的内容就移给了CY,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到CY的原因了,CY并不是只有进位和借位才会用到的。
2:器件时序的差异,一般IIC是需要一定的延时的,否则容易造成因来不及响应而出错,这个可以看IIC器件的时序要求。至于SCL和SDA什么时候为0什么时候为1电平,这个就是IIC的规范了,按要求做就是了。

网友B:
可以参考我的贴子 DS3231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IC的数据是从高位开始的,所以要用左移指令比较合适,而C语言的左移和右移指令,CY是参与其中的,左移 ...

原来是这样,我懂了,非常感谢大佬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我的贴子 DS3231的时序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IIC的数据是从高位开始的,所以要用左移指令比较合适,而C语言的左移和右移指令,CY是参与其中的,左移 ...

大佬那有的芯片不支持cy这个写发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那有的芯片不支持cy这个写发怎么办

反正就是读temp的位而已。可以这样啊
for(i=0x80;i>0;i>>=1)
{
        scl=0;
        delay();
        if(temp&i)
        {
                sda=1;
        }
        else
        {
                sda=0;
        }
        delay();
        scl=1;
        delay();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反正就是读temp的位而已。可以这样啊
for(i=0x80;i>0;i>>=1)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