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忙看一下仿真图电路有什么地方需要改正的?

楼主:
要通过lcd来显示路灯故障编号,仿真图电路有什么地方需要改正的,电阻又该取值多少合适呢,如何通过ad来控制更合适呢

网友A(2021-04-28):
限流电阻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看你的灯的亮度,有些高亮的我加20k仍然能用,亮度也不低,根据你的亮度调节,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B:
LED的限流电阻为什么不是每只管单独的?

网友C:
如果我是你的电工老师,以你主述的功能需求,就你这张仿真图,肯定要评个0分!

1、3个灯都不亮,不管你何P2.6是输入还是输出,出高还是出低,串个10K电阻太大了!
2、每一个灯要检测它的状态是否正常,最有效的方法应该 是独占一个IO,不要都并到一个IO上,还是以这种方式。
3、返回来再说说P2.6,你是要让它做输出控制,还是做输入检测用?
4、路灯就是3个LED吗?即然是仿真,就要能仿到8、9分的真,哪家的路灯用5V的IO直接控制一个LED来的?你就能该 要用一个3极管控制继电器的吸、放来间接控制路灯(此处不应该是LED,而是LAMP) 。
5、依上边的条件,要判断路灯是否故障,就要检测:相应的IO状态、继电器状态、LAMP的电流、电压状态。
不喜,请勿视之--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C:
简单地画一个图,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地画一个图,给你参考一下。

感谢您的帮助,但是他的意思是也可以用led灯来模拟,给的电路图是这样的,上面那个图片可能太小没注意到,意思应该是通过一个I/O口来控制吧,但是对这个的理解不是很清楚,能不能拜托您讲解一下电路的原理,在电路这方面了解的比较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的帮助,但是他的意思是也可以用led灯来模拟,给的电路图是这样的,上面那个图片可能太小没注意到 ...

5楼的结构清楚,非常实用
我想你可能是想通过AD采集电压来判断3个灯的状态,那样就不是3个灯把负极接到单片机了,还应该接地,然后单片机检测适当位置的电压,就像5楼图里的检测位置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