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量产的电动车48-120V转12V10A DC-DC转换器原理图

楼主:
原件参数已标示.

网友A(2021-04-28):
是不是隔离型的更安全!

网友B:
这个不隔离好危险吧

网友C:
可以的,电动车上不需要隔离

网友D:
这种电路总感觉危险,如果开关管烧坏开路直接输出高压。

网友E:
原来是这样,我以前一直找不到

网友F:
电动车上要隔离吗?

网友G:
不错,3845供电方式设计很好。

网友H(2021-05-28):
这个直径1.0,5mr是什么元件

网友H:
这个直径1.0,5mr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I:
电动车上不需要隔离

网友J(2021-09-20):
是不隔离的,控制方式比较巧妙。

网友K:
电路很实用

网友L(2021-10-20):
引用 网友H:
这个直径1.0,5mr的是什么元件

可能是5毫欧,

网友M:
场管击穿,负载玩完。

网友N(2021-11-19):
我有一个被我玩烧了,不知道芯片供电是用后级输出的12Ⅴ供电的,然后调431的分压电阻,输出电压太高芯片烧了,51k电阻启动,然后用输出的电压供电的,烧了才看出来。

网友O(2022-01-20):
楼主的原理图挺好的,量产应该没啥问题,弱弱的问句这个震荡频率是多少?那个磁环的感量是多少啊?

网友P:
3845这个芯片挺好用的

网友Q:
网上十几块钱买个220V转12V10A的隔离电源改下比这个安全得多,电压输入范围还更宽40V到400V都可以

网友R(2022-03-13):
为什么仿真都过不了?原理图有错吧!

网友J(2022-04-19):
计算了一下电感的值大约在41uH,这个参数对吗?我找的这个铁硅铝的参数如图

网友S:
引用 网友Q:
网上十几块钱买个220V转12V10A的隔离电源改下比这个安全得多,电压输入范围还更宽40V到400V都可以

你那是交流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仿真都过不了?原理图有错吧!

二极管哪里都短路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S:
二极管哪里都短路了

二极管哪里都短路了

网友U:
这个项目很适用啊。

网友V(2023-12-14):
正好,有一个 一样的 电源花了我很长时间,画电路图。

网友W(2024-05-01):
引用 网友H:
这个直径1.0,5mr的是什么元件

检流电阻吖 (>▽<)

网友X:
续流二极管、铁硅铝磁环接错地方了,这样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仿真都过不了?原理图有错吧!

原理图本来就是错的,电感应该接到3845的6脚输出端,把电感一端接地,有电压才奇怪了。

网友Y(2024-06-01):
引用 网友H:
这个直径1.0,5mr是什么元件

限流电阻

网友Z(2024-07-22):
引用 网友H:
这个直径1.0,5mr的是什么元件

0.5毫欧线绕电阻

网友Z:
引用 网友H:
这个直径1.0,5mr的是什么元件

5毫欧线绕电阻

网友AA(2025-05-13):
20A200V二极管负极对地短路了,你确定这玩意能量产

网友AB:
新手小白学习下

网友AC(2025-06-30):
引用 网友AA:
20A200V二极管负极对地短路了,你确定这玩意能量产

续流二极管在这种开关电源不就这样接吗?哪短路了?你没看接地不是一个吗,是两种吗?一个三角,一个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