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M8000的几个简单问题

楼主:
新手请教一下
对于三菱PLC的M8000,除了可以让MC等不能直接接左母线的指令用上外,对于别的触点什么的用不用M8000有什么不同?看了一些程序,这样用M8000的也不算少,取消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自己写了一个按键一次加1的程序,数值限制在1到8,用FX2N的PLC没有问题,用FX0S的就一直不正常了(0S的没有LDP指令,用的是PLS加辅助继电器),表现在松手有时也会加1,整个程序是绝对没用到PLF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想要达到一个按键接通执行程序1,断开执行程序2,用什么指令比较好?如果想让上面的D200里的数字在Y0到Y8显示出来(比如为5时Y4输出,每次只亮一个灯),要用什么指令?我目前只会让它以二进制方式显示出来,但奇怪的是X007断开后Y还会继续显示,这是什么情况,用MOV指令会锁存住?感觉先学了单片机,再学PLC有点转不过弯来。

网友A(2021-04-28):
引用 网友B:
你是直接赋值的Y点,当然这个值会一直保持在Y点,就相当于你单片机 a=b这种赋值一样,a的值在没有其它操作 ...

谢谢了!那么如何解决才会有实时性?

网友B:
你是直接赋值的Y点,当然这个值会一直保持在Y点,就相当于你单片机 a=b这种赋值一样,a的值在没有其它操作之前一直都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