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ESP8266通过MQTT连接阿里云的使用总结

楼主:
本实验以热释电传感器感应人体为例,介绍如何将 STM32+ESP8266通过MQTT协议接入阿里云物联网平台。

1.前期准备
硬件:野火指南者STM32F103VET6开发板,HC-SR501热释电传感器

软件:Keil5

平台:阿里云

2.具体操作
阿里云物联网平台配置
创建产品

此次实验通过阿里云平台接收热释电传感器的信号,所以选择带有布尔型的红外检测状态的产品模型就能够满足需求。

创建设备

产品选择刚刚创建的demo,点击新增设备。

获得三元组

在设备建立完成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ProductKey,DeviceName和DeviceSecret,简称为三元组。

通信Topic

 实验基于MQTT(V3.1.1)协议与平台进行通信,MQTT协议是基于代理的”发布/订阅“模式的消息传输协议,在这个协议中,有发布者,订阅者和代理(broker)三种角色,消息由发布者通过topic发布,由订阅者对感兴趣的topic进行订阅,一个发布者可以对应多个订阅者。

 在设备的物模型通信Topic中选择后缀为post与set的Topic,分别代表发布与订阅,当然也可以自定义通信Topic。在获取三元组和通信Topic后,可以先将其保存在文本中,方便以后使用。这样,物联网平台的配置基本完成了。

硬件配置

 HC-SR501热释电传感器与STM32的连接较为简单,只需要将GND接地,VCC接3.3V-5V电源,OUT接I/O口即可。左边的旋钮用来调节灵敏度,顺时针灵敏度高,逆时针灵敏度低;右侧的旋钮用来调节延时感应,顺时针延时加长,逆时针延时减短。

软件配置
热释电传感器配置
#include "sensor.h"
void HCSR50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HCSR501_INT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CSR501_INT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HCSR501_IN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uint8_t HCSR501_Statue(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HCSR501_INT_GPIO_PORT, HCSR501_INT_GPIO_PIN)==Bit_SE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ESP8266连接WiFi
AT+CWMODE=1:设置工作模式(STA模式)

bool ESP8266_Net_Mode_Choose ( ENUM_Net_ModeTypeDef enumMode )
{
        switch ( enumMode )
        {
                case STA:
                  return ESP8266_Cmd ( "AT+CWMODE=1", "OK", "no change", 10);

          case AP:
                  return ESP8266_Cmd ( "AT+CWMODE=2", "OK", "no change", 10);

                case STA_AP:
                  return ESP8266_Cmd ( "AT+CWMODE=3", "OK", "no change", 10);

          default:
                  return false;
  }

}

AT+CWJAP=“SSID”,“PASSWORD”:连接当前环境的WIFI热点(热点名,密码)

bool ESP8266_JoinAP ( char * pSSID, char * pPassWord )
{
        char cCmd [120];
        sprintf ( cCmd, "AT+CWJAP=\"%s\",\"%s\"", pSSID, pPassWord );
        return ESP8266_Cmd ( cCmd, "OK", NULL, 150 );
}

AT+CIPMODE=1:开启透传模式

bool ESP8266_UnvarnishSend ( void )
{
        if ( ! ESP8266_Cmd ( "AT+CIPMODE=1", "OK", NULL, 100 ) )
                return false;

        return
          ESP8266_Cmd ( "AT+CIPSEND", "OK", ">", 100 );

}
MQTT移植
 在Github上下载paho mqtt开源代码Github代码链接,解压后将paho.mqtt.embedded-c-master\MQTTPacket\src中的MQTT源码以及paho.mqtt.embedded-c-master\MQTTPacket\samples中的transport文件复制到自己的项目中。修改transport.c文件中的transport_sendPacketBuffer()和transport_getdata()函数用于发送和接收TCP数据。

修改MQTT协议相关参数
#define   HOST_NAME       "a12Dg3Gsw50.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     //服务器域名
#else
#define   HOST_NAME       "139.196.135.135"     //服务器IP地址
#endif

#define   HOST_PORT     1883    //由于是TCP连接,端口必须是1883

#define   CLIENT_ID     "test01|securemode=3,signmethod=hmacsha1|"       //ID
#define   USER_NAME     "test01&a12Dg3Gsw50"     //用户名
#define   PASSWORD      "ce046a566db6047561024d89b99b898f98c39648"  //秘钥

#define   TOPIC         "/sys/a12Dg3Gsw50/test01/thing/service/property/set"      //订阅的主题
#define   PUBTOPIC      "/sys/a12Dg3Gsw50/test01/thing/event/property/post"      //发布的主题

HOST_NAME        固定格式:{YourProductKey}.iot-as-mqtt.{YourRegionId}.aliyuncs.com。 {YourProductKey}为设备的ProductKey。 {YourRegionId}为区域ID。
HOST_PORT        1883
Client ID        固定格式:{YourDeviceName}|securemode=3,signmethod=hmacsha1|。 {YourDeviceName}为三元组中的DeviceName。
User Name        固定格式:{YourDeviceName}&{YourProductKey}。 {YourDeviceName}和{YourProductKey}分别为三元组中的DeviceName和ProductKey。
Password        格式:clientId{YourDeviceName}deviceName{YourDeviceName}productKey{YourProductKey} {YourDeviceName}和{YourProductKey}分别为三元组中的DeviceName和ProductKey。 加密方式是HmacSHA1; 加密的密钥:DeviceSecret ; hmacsha1加密网站:encode.chahuo点com

上传数据
if(HCSR501_Statue()==1)
                                {
                                        sprintf(mqtt_message,"{\"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id\":\"0000000001\",\"params\":{\"MotionAlarmState\":1},\"version\":\"1.0.0\"}");
                                        MQTTMsgPublish(PUBTOPIC,QOS0,mqtt_message);
                                        printf( "\r\nsomeone inside\r\n");
                                }
                                else
                                {
                                        sprintf(mqtt_message,"{\"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id\":\"0000000001\",\"params\":{\"MotionAlarmState\":0},\"version\":\"1.0.0\"}");
                                        MQTTMsgPublish(PUBTOPIC,QOS0,mqtt_message);
                                        printf( "\r\nnoone inside\r\n");
                                }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请求方法,取值thing.event.property.post。
id        String        消息ID号。String类型的数字,取值范围0~4294967295,且每个消息ID在当前设备中具有唯一性。
params        bool        MotionAlarmState状态标识符,取值为0或1。
version        String        协议版本号,目前协议版本号取值为1.0.0。
总结
 ESP8266连接阿里云的顺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配置模块为STA模式➡连接热点➡连接TCP➡配置传输模式为透传模式➡验证用户名与密钥➡订阅主题➡发送心跳包➡接收/发送数据

 程序中登录MQTT,ID及密码的格式,发送消息的格式都要严格按照MQTT协议来执行,多一个空格都可能导致无法连接上阿里云;发送消息的参数id取值并不固定,只需要在范围内容易取值即可,但是需要保证id的长度;QOS表示通信的服务质量,因为报文在发送的过程可能存在数据丢失的情况,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重新发送,阿里云等物联网平台大都不支持QOS2,在实际开发过程中使用QOS0大都可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