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做一个DS1602的万年历?求思路

楼主(2021-04-28):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STC8单片机+DS1302+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网友B:
这么简单还要思路真是懒到家了,各大小论坛里随便找找就有的东西。
想要全套又不想动脑,不想动手的可以上某一个宝

网友C:
第一得有个单片机,和一个LCD1602就可以啦!很简单,用单片机里面的定时器记时,或者用时钟芯片常用的有DS1302,使用简单,资料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