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楼主(2021-04-28):
想学习电子技术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谢谢大家

求各位大神给我画一个直流12V通电延时电路,就是电源给模块通电,10秒延时后接通继电器1秒,然后继电器断开,一直断开,(时间不用很精确,几秒误差都可以)因为电池供电,所以要功耗低的,最好不用单片机(单片机价钱高),用555或者三极管都可以,元件越简单,越稳定最好,最好画出PCB板,求指导

网友A:
前面开了一个帖子  现在又开了一个   你现在需要两个定时 一个是是检测上电后10秒后接通  再定时1秒断开;还是前面的帖子单片机最经济最简单最实用,单片机可以给个型号你自己看看价格

网友B:
这个问题百度,比这里问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开了一个帖子  现在又开了一个   你现在需要两个定时 一个是是检测上电后10秒后接通  再定时1秒断开; ...

就是求一个,单片机价钱高,不适用,我要做批量,不是做一个,这种应该3级管加电阻,电容可以实现,我已经用555做了10秒延时的,就是那1秒断电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百度,比这里问快多了。

没用的,百度那些都是顺口打哇哇,又不用负责任,你按他电路买配件,回来搭建好又不能用,浪费时间浪费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求一个,单片机价钱高,不适用,我要做批量,不是做一个,这种应该3级管加电阻,电容可以实现,我已 ...

FT60F010A-URT 这个单片机你可以了解一下  你的555加外围电路也不便宜的   另外你还需要计算10s后通电1s后断开还需要另外计时也是成本  就说这么多了……你自己参考把

网友C:
我刚想了一个办法:

方案一:用你的NE555做前端延时10秒,然后用这个IC芯片输出2秒点动功能应该可以实现。延时芯片价格大概约0.38元/片,应该是最便宜的。

方案二:用2片延时芯片 ,一片负责10秒延时驱动另一片负责2秒延时,这样成本已经控制到最低了,你参考下吧!

这个延时芯片我最早买过自己用在指纹门锁上,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D:
应广单片机了解一下,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60F010A-URT 这个单片机你可以了解一下  你的555加外围电路也不便宜的   另外你还需要计算10s后通电1s ...

可以提供一个电路图吗,这个单片机是便宜,几毛钱

网友E:
那种迷你的单片机价格高么?你用分立元件搭建的电路调增很麻烦,元器件用的多成本并不低。

网友F:
这个可以用555单稳态电路实现10秒的延时,然后在继电器的吸合回路里串一只大电容。10秒延时一到,给继电器供电,吸合回路里串联的电容充电继电器吸合,充电完成后,继电器永久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想了一个办法:

谢谢了,我已经叫朋友给我画了一个电路图,用mos管搭建了一个简单电路,全部是用电子元件的,没有用555或单片机。,他拍了视频给我,可以满足需求,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已经叫朋友给我画了一个电路图,用mos管搭建了一个简单电路,全部是用电子元件的,没有用555或 ...

电路图分享出来看看,让大佬们帮你看看,是否稳定有没有问题;

网友G:
百度NE555延时电路

网友H:
输出需提供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