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XX的SWD接口电路问题

楼主:
SWD比JTAG简单多了,想用!请问STM32F103XX的SWD接口电路,用四线方式,对应关系是否如下:
SWDIO --> MCU_PA14,
SWCLK --> MCU_PA13,
VCC --> MCU_3.3V,
GND --> MCU_GND.

第二个问题,SWDIO和SWCLK需要设置上拉或下拉电阻吗?

网友A(2021-04-28):
1 是的   2,可以设置,不是必须项目

网友B:
1 是 ,但是rst不接无法在线编译的时候软复位
2 不是必须的,要理解上下拉的意义

网友C:
1 是的,2 不用,除非你的下载线超过2m

网友D:
不要设置这2个端口,如果复用了这2个端口,不能作为输入

网友E:
SWD 接口很好用,不需要接上下拉电阻, 连不上的时候插拔一下ST-link, 这个与上下拉电阻没关系

网友F:
1、引脚配置没有问题;2、SWDIO和SWCLK不需要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F:
SWD 接口就是这么定义的,不需要接上下拉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 是 ,但是rst不接无法在线编译的时候软复位
2 不是必须的,要理解上下拉的意义

那我如果需要用仿真调试,是必须要接rst引脚的了?
rst --> MCU_PB4(JNTRST)?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那我如果需要用仿真调试,是必须要接rst引脚的了?
rst --> MCU_PB4(JNTRST)?

不用,SW就4个脚,VCC  SWCLK  SWDIO  GND,其中SWCLK  SWDIO  GND三个脚连上就可以下载仿真了,VCC如果有其他地方给单片机供电可以不连,但是如果你是选择JJATG模式的话就需要连接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