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W4K61S4单片机驱动TM1638数码管不显示请教

楼主(2021-04-28):
拆了电磁炉上有个显示板 数码管是用的TM1638驱动按键和数码管显示。焊接了电路用IAP15W4K61S4芯片驱动其显示,程序代码使用的模块例程,用STC89C52RC  STC12C5612AD 最小系统驱动显示成功了,但就是换到STC15W芯片就没有显示,15芯片的端口也配置了,TM1638 数码管驱动部分硬件焊接是没有问题的,因我用STC12C5612AD 直接飞3条线 可以驱动显示了 暂时找不到原因了,请教大家一下 谢谢。
void Port_init(void)
{
        P2M1 = 0x00;                 //
        P2M0 = 0x00;                //0000 1111 P20-P23 íÆíìÄ£ê½
        P1M0 = 0x00;           //0000,0000
        P1M1 = 0x0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t;
        init_TM1638();                                   //3õê¼»ˉTM1638
        Timer0Init();
        Port_init();

网友A:
先初始化IO口为准双向口,再初始化外围设备。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

网友B:
一般换单片机不是调接口而是调延时什么的,因为不同单片机速度可以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