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T2在固定频率32khz中调节占空比的程序,求思路

楼主(2021-04-28):
求助高手们:用定时器T2编程出频率固定32khz左右,周期30us,并确2按键分别控制占空比加和减,且占空比调节范围40%-75%的程序设计思路

网友A:
这个只需要设置中断时间,中断里计数器加加就可以。判读cnt数值大小来确定输出io状态即可。用按键设置比较的数值即可,再加入限制范围

网友B:
这种搞法,占用系统资源太多了。  PWM的性能会很不稳定,10K以上的PWM波形,建议用自带硬件PWM的单片机去做。

网友C:
普通51的话11.0592晶振,12T工作模式,好像一个;就是10us吧?记不太清楚了,你30us一个中断,单片机会累死的,别的基本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