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与BQ4050的通讯源码分享

楼主(2021-04-28):
学习STM32的时候,应用STM32F1与BQ4050做通讯,经过各种调试,以及网上查找资料,IIC通讯等待应答的时间需要拉长,IIC通讯的调试,通过示波器查看波形真的很重要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key.h"

//#define BQ4050_REG_TEMP                  0x08                //Temperature   U2
//#define BQ4050_REG_VOLT                  0x09                //Voltage   U2#define BQ4050_REG_CURRENT          0x0A                //CURRENT   I2
//#define BQ4050_REG_RSOC                  0x0D                //RelativeStateOfCharge U1
//#define BQ4050_REG_FCC                  0x10                //FullChargeCapacity    U2
//#define BQ4050_REG_RTE                  0x11                //run time to empty
//#define BQ4050_REG_TTE                  0x12                //TimeToEmpty   U2
//#define BQ4050_REG_TTF                  0x13                //TimeToFull    U2
//#define BQ4050_REG_RMC                  0x0F                ///* Remaining Capacity */

u8 DLHR_DATA[2] = {0x00};
u8 buff[4]  = {0x00};

uint16_t Read_BQ4050(uint8_t Commond)
{
        uint16_t data=0,data1=0;
        u8 I2c_Address = 0x16;
        //u8 Read_Commond = 0x09;

        IIC_Start();

        IIC_Send_Byte(I2c_Address);//write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ommond);//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I2c_Address)+1);//read

        IIC_Wait_Ack();

  data = IIC_Read_Byte(1);//STATUS[7:0]
        data1 = IIC_Read_Byte(0);//PRESSURE[23:16]

IIC_Stop();
        data=data|data1<<8;
        return data;

}

int main(void)
{
        u8 t=0;
         u8 d=0;
         uint16_t data1=0,data2=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IIC_Init();
        while(1)
        {
        //data=Read_BQ4050(0x09)&0x7fff;
                data1=Read_BQ4050(0x09);
                data2=Read_BQ4050(0x0d);

        delay_ms(300);
                printf("val= %d\r\n",data1);
                        printf("Cap= %d\r\n",data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

}

网友A(2023-12-19):
是否可以分享代码呢? 另外BQ4050与BQ3060物理层是否一致?

网友A:
BQ4050与BQ3060底层时序一致,命令地址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BQ4050与BQ3060底层时序一致,命令地址不一致。

你好,我用您的示例代码,发现无法与BQ4050通讯。用逻辑分析仪发现是丢失了应答信号。

网友B(2025-01-22):
确认可以用吗?

网友B:
确实可以用,非常感谢,我弄了一周也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