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拜托各位大神帮帮忙!实在没办法了!

楼主(2021-04-28):
可以帮忙看看这个程序的错误吗!拜托了,真的找不出了,14个错误,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W1 0x2e
#define SW2 0x2d
#define SW3 0x2b
#define SW4 0x27
#define SW5 0x0f
#define ZHENGZHUAN 0
#define FANZHUAN 1
#define TINGZHI 2
#define JIASU 3
#define JIANSU 4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l,0x84,0xff,0xf7};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0x7f,0xbf,0xdf,0xef};
unsigned char dispbuf[4]={0,0,0,0};
unsigned char dispbitcnt;
unint i;
unchar tp=0;
unint count=0;
unint n=0;
unint xs;
unint m;
unchar keyvalue;
sbit p07=P0^7;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7=P3^7;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5=P1^5;
void ledshow();
unsigned char keyscan()
void zhengzhuan();
void fanzhuan();
void tingzhi();
void jiasu();
void jiansu();
void t0(void);
void INT_0(void);
void Timer_1(void);
void main(void);
{
P30=1;
P31=0;
TMOD=0x12;
THO=0x66;
TLO=0x50;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IT0=1;
EX0=1;
while(1)
{
ledshow();
keyvalue=keyscan();
switch(keyvalue);
{
case ZHENGZHUAN:
zhengzhuan();
break;
case FANZHUAN:
fanzhuan();
break;
case TINGZHI:
tingzhi();
break;
case JIASU:
jiasu();
break;
case JIANSU:
jiansu();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 (i=1;i<=125;i++)
for (j=1;j<=50;j++)
{}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char temp=0;
P1=0xff;
if((P1&0x2f)!=0x2f)
{
delay();
if((P1&0x2f)!=0x2f)
{
temp=P1&0x2f)!
switch (temp)
{
case SW1:
return 0;
break;
case SW2:
return 1;
break;
case SW3:
return 2;
break;
case SW4:
return 3;
break;
case SW5:
return 4;
break;
default:break;
}
}
}
while((P1&0x2f)!=0x2f);
}
void ledshow()
{
P2|0xf0;
P0=dispcode[dispbuf[0]];
P2=0xef;
for(i=0;i<700;i++);

P2|0xf0;
P0=dispcode[dispbuf[1]];
P2=0xdf;
p07=0;
for(i=0;i<700;i++);

P2|0xf0;
P0=dispcode[dispbuf[2]];
P2=0xbf;
for(i=0;i<700;i++);

P2|0xf0;
P0=dispcode[dispbuf[3]];
P2=0x7f;
for(i=0;i<700;i++);

disbuf[3]=xs/1000;
dispuf[2]=(xs%1000)/100;
dispuf[1]=(xs%100)/10;
dispuf[0]=xs%10;
}
void t0(void)interrupt 1 using 0
{
if (count>100)
count=0;
if(count>tp)
P37=0;
else P37=1;
count++;
}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0
{
EX1=0;
n++;
EX1=1;
}
void Timer_1(void) interrupt 3
{
TH1=0x65;
TL1=0xF3;
m++;
if(m==20)//50*20=1S
{
xs=(n*10)/4;
m=0;
n=0;
}
}
void zhengzhuan()
{
P30=0;
P31=1;
}
void tingzhi()
{
P30=0;
P31=0;
}
void jiasu()
{
if(tp>99)
tp=100;
else tp=tp+2;
}
void jiansu()
tp=0;
else tp=tp-2;
}

网友A:
你这代码写得太随心所欲了吧,用“狂草”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哦。
1,#define 和 typedef 是有区别的。
2,大小写不区分。
3,程序格式一线天,数花括号都要费不小的劲咧。

网友B:
void main(void);
switch(keyvalue);
P2|0xf0;
我就是看看有多长,就看到好几个问题,顺手复制了三个而已。

网友C:
THO=0x66;
TLO=0x50;
TH0,TL0
这代码应该是老师发给大家发错的吧?

网友D:
错误太多:主要是抄写错误,少写分号,错用字符号,错用大小写等等。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W1 0x2e
#define SW2 0x2d
#define SW3 0x2b
#define SW4 0x27
#define SW5 0x0f
#define ZHENGZHUAN 0
#define FANZHUAN 1
#define TINGZHI 2
#define JIASU 3
#define JIANSU 4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l,0x84,0xff,0xf7};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0x7f,0xbf,0xdf,0xef};
unsigned char dispbuf[4]={0,0,0,0};
unsigned char dispbitcnt;
unint i;
unchar tp=0;
unint count=0;
unint n=0;
unint xs;
unint m;
unchar keyvalue;
sbit p07=P0^7;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7=P3^7;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5=P1^5;
void ledshow();
unsigned char keyscan(); //<-------------
void zhengzhuan();
void fanzhuan();
void tingzhi();
void jiasu();
void jiansu();
void t0(void);
void INT_0(void);
void Timer_1(void);
void main(void)   //; <-------
{
        p30=1;  //P30<------
        p31=0;  //P31<------
        TMOD=0x12;
        TH0=0x66;    //THO<------
        TL0=0x50;   //TLO<------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IT0=1;
        EX0=1;
        while(1)
        {
                ledshow();
                keyvalue=keyscan();
                switch(keyvalue) //;<------
                {
                case ZHENGZHUAN:
                        zhengzhuan();
                        break;
                case FANZHUAN:
                        fanzhuan();  // <------
                        break;
                case TINGZHI:
                        tingzhi();
                        break;
                case JIASU:
                        jiasu();
                        break;
                case JIANSU:
                        jiansu();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 (i=1;i<=125;i++)
        for (j=1;j<=50;j++)
        {}
}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char temp=0;
        P1=0xff;
        if((P1&0x2f)!=0x2f)
        {
                delay();
                if((P1&0x2f)!=0x2f)
                {
                        temp=P1&0x2f;  //)!<------
                        switch (temp)
                        {
                        case SW1:
                                return 0;
                                break;
                        case SW2:
                                return 1;
                                break;
                        case SW3:
                                return 2;
                                break;
                        case SW4:
                                return 3;
                                break;
                        case SW5:
                                return 4;
                                break;
                        default:break;
                        }
                }
        }
        while((P1&0x2f)!=0x2f);
}
void ledshow()
{
        P2|=0xf0;  //P2|0xf0; <------
        P0=dispcode[dispbuf[0]];
        P2=0xef;
        for(i=0;i<700;i++);

        P2|=0xf0; //P2|0xf0; <------
        P0=dispcode[dispbuf[1]];
        P2=0xdf;
        p07=0;
        for(i=0;i<700;i++);

        P2|=0xf0; //P2|0xf0; <------
        P0=dispcode[dispbuf[2]];
        P2=0xbf;
        for(i=0;i<700;i++);

        P2|=0xf0; //P2|0xf0; <------
        P0=dispcode[dispbuf[3]];
        P2=0x7f;
        for(i=0;i<700;i++);

        dispbuf[3]=xs/1000;        //disbuf <------
        dispbuf[2]=(xs%1000)/100;  //dispuf <------
        dispbuf[1]=(xs%100)/10;    //dispuf <------
        dispbuf[0]=xs%10;          //dispuf <------
}
void t0(void)interrupt 1 using 0
{
        if (count>100)
        count=0;
        if(count>tp)
        p37=0;       //P37<------
        else p37=1;  //P37<------
        count++;
}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0
{
        EX1=0;
        n++;
        EX1=1;
}
void Timer_1(void) interrupt 3
{
        TH1=0x65;
        TL1=0xF3;
        m++;
        if(m==20)//50*20=1S
        {
                xs=(n*10)/4;
                m=0;
                n=0;
        }
}
void zhengzhuan()
{
        p30=0; //P30<------
        p31=1; //P31<------
}
void tingzhi()
{
        p30=0; //P30<------
        p31=0; //P31<------
}
void jiasu()
{
        if(tp>99)
        tp=100;
        else tp=tp+2;
}
void jiansu()
{   // 少写<------
        if(tp<0)  //少写 <------
        tp=0;
        else tp=tp-2;
}
void fanzhuan()   //少写 <------
{
        ;
}

网友E:
编译器有提示错误的位置,点进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误太多:主要是抄写错误,少写分号,错用字符号,错用大小写等等。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