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显示负数问题

楼主(2021-04-28):
求教各位,我能在屏上显示正数,为啥负数就乱码呢。帮看看哪里错了
        void Operation_display();//运行显示
        void runing();//运行
        void main(void)
        {
         uchar devid;
        DisplayStart();//启动画面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while(1)
                 {
                   Lcd12864_Displayfigure(0,1,-12345);
                        Lcd12864_Displayfigure(0,2,-1234);
                   Lcd12864_Displayfigure(0,3,-123);
                   Lcd12864_Displayfigure(0,4,-12);
                    Lcd12864_Displayfigure(4,1,12345);
                        Lcd12864_Displayfigure(4,2,1234);
                   Lcd12864_Displayfigure(4,3,123);
                   Lcd12864_Displayfigure(4,4,12);

        /*        if((run_menu==0)&&(menukey()==1))
                {
                  LCD12864_Clear();
                  Delay400Ms();
                  run_menu=1;
                  menuorede_word=1;
                  menu_y=0;
                  }
                if((run_menu>=1)&&(menukey()==6))
                {
                  LCD12864_Clear(); Delay400Ms();
                  run_menu=0;
                 }
                switch(run_menu)
                {
                case(0):Multiple_read_ADXL345();Operation_display();break;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isplayfigure
        * 函数功能                   : //显示数字
        * 输    入         : x,y,*gigure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Displayfigur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int gigure)
        {
          unsigned char X2;
          X2=X;
          switch(Y)
           {
                case 1:X2|=0X80;break;        //根据行数来选择相应地址
                case 2:X2|=0X90;break;
                case 3:X2|=0X88;break;
                case 4:X2|=0X98;break;
           }
           if(gigure<0)
           {
                //gigure=~gigure+1;
                  LCD12864_WriteCmd(X2);
                LCD12864_WriteData('-');
                LCD12864_WriteData('0' + (gigure/10000));//千位
                LCD12864_WriteData('0' + (gigure%1000/100));//
                LCD12864_WriteData(0x6b);//
            //LCD12864_WriteData('0' + (gigure%1000%100/10));//十位
                //LCD12864_WriteData('0' + (gigure%1000%100%10));//个位(0x87);
           }

           if(gigure>0)
           {
                  LCD12864_WriteCmd(X2);
                LCD12864_WriteData('0' + (gigure/1000));//千位
                LCD12864_WriteData('0' + (gigure%1000/100));//
            LCD12864_WriteData('0' + (gigure%1000%100/10));//十位
                LCD12864_WriteData('0' + (gigure%1000%100%10));//个位(0x87);
           }

}

网友A:
有的是转义字符,需要加\xfd

网友B:
           if(gigure<0)
            {
                 //gigure=~gigure+1;
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要注释掉?
负数要显示,先变正,取反再加1,然后显示个—再显示数

网友B:
一个>0,一个<0
=0时不用显示。。。。

网友C:
加上这一句就可以了if(gigure<0){gigure = -gig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