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148二极管不影响单片机串口通信么

楼主:
图中左下方 J1 和 J2 是两个跳线的组合,大家可以在我们板子左下方的位置找到,我们
需要用跳线帽把中间和下边的针短接在一起。右侧的 CH340T 这个电路很简单,把电源、 晶
振接好后, 6 脚和 7 脚的 DP 和 DM 分别接 USB 口的 2 个数据引脚上去, 3 脚和 4 脚通过跳
线接到了我们单片机的 TXD 和 RXD 上去。
CH340T 的电路里 3 脚位置加了个 4148 的二极管,是一个小技巧。因为 STC89C52 这个
单片机下载程序时需要冷启动,就是先点下载后上电,上电瞬间单片机会先检测需要不需要
下载程序。虽然单片机的 VCC 是由开关来控制,但是由于 CH340T 的 3 脚是输出引脚,如
果没有此二极管,开关后级单片机在断电的情况下, CH340T 的 3 脚和单片机的 P3.0 (即 RXD)
引脚连在一起,有电流会通过这个引脚流入后级电路并且给后级的电容充电,造成后级有一
定幅度的电压,这个电压值虽然只有两三伏左右,但是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冷启动。加了二
极管后,一方面不影响通信,另外一个方面还可以消除这种不良影响。这个地方可以暂时作
为了解,大家如果自己做这类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分割线--------------------------------------------------------------------------------------------------------------------------分割线
上面是宋雪峰老师《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教程内容。
我想问的是:340T的3脚工作的状况是怎样的?因为加了方向二极管,所以电流是不可能流出去了。我也知道串口通信是根据电平高低传输信息,但是,这个340T的3脚不会受二极管影响么?希望有大神指导!(看到网上有说不影响,当TXD高时 USB-RX也为高,当TXD为低时 USB-RX被二极管导通拉低。)如果是这样,那当TXD高时 USB-RX也为高,这句话怎么解释啊

宋雪峰老师教程图片

宋雪峰老师教程图片

网友A(2021-04-29):
善于提出问题不是坏事,但是更要提高发现问题后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B:
感觉USB-RX是持续保持高电平的状态,TXD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把USB-RX电平拉低。而TXD高电平时,二极管截止,USB-RX保持高电平的状态。这样电平状态就保持一致了,从而实现通信的效果。

网友C:
      STC单片门机下载程序需要冷起动,准备下载时CH340 TXD引脚输出高电平,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CH340 TXD引脚的高电平经过单片门机引脚上拉电阻,到单片机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检测到电压低,会维持在复位状态,不能下载程序。
      加上二极管后,虽然CH340 TXD不能输出高电平到单片机,但是有单片机的上拉电阻,单片机启动依然能检测到高电平,低电平时,又能把单片机引脚拉低到高0.几伏,能够正常通信,又不影响冷起动。

网友D:
我的贴子里面有340的用法资料 解释过了二极管的作用。还有,宋雪松的图纸 肯定有波特率受限的问题,这里不能用4148二极管,最好是用低压降大电流的二极管。

网友E:
CH340用于将TTL电压电平转换为RS232电平。 TXD引脚为低电平有效驱动器。 因此,它需要一个二极管来允许电流流向TXD引脚。

网友D:
这个视频的第2节 讲解得很清楚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x411Z7yC?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