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抽时间扫一下论坛里的问题,涨知识涨见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29):
炉子可浇也。。。

网友B:
今天已经是4月30号了,距2月23日下午3点下单学习板2个月又一周了,记录一下,坚持学习,每天学习多一点,每天都有新进步。
今天收到舵机,晚上调试了一下,开始插在学习板上,不动,分析是电压不足,改成独立供电,动了,一直乱动,再查找,学习板和独立供电没有共地,将GND连接,好了。
说起来是一句话,实际上是从晚上8点搞到11点多,摸索中前进,希望51黑起来越好

网友B:
今天是5月2日,前天写字机的各部位都到位了,用热熔胶大法拼装完成了,昨天调试了程序,能动,只是阻力太大,减速电机带动传送带动一来一卡一卡的。
昨天下午买的两个ULN2003也到了,(之前买了两个2003模块,结果卖家不发货,后面又淘了2个芯片,6毛钱2个芯片,还包邮,卖家良心大赞)。面包板插起来,总算整体能运行了,动着很不流畅,昨晚调试很久都不怎么满意。
昨晚带着问号入睡,仿佛睡梦中有神人指引,半梦半醒间想到将5线4相步进电机的驱动结合到计时器中,因为原来每相间切换要delay1ms左右,将它放到计时器中断中进行,可以释放出MCU的运算能力,今天上午落实了一下,将串口1改用了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计时器0用来控制舵机(舵机的调试只做到可以动起来了,具体怎么固定笔还固定抬笔落笔位置还没有好的办法)。计时器1用作步进电机驱动,效果果然很好,动起来比以前快多了,至于流畅度因为滑杆滑块都是便宜货,再加上组装时平行度也不怎么好,自然是不太流畅的,不过已经能行动自由了(暂且这么说吧)。
试了一下连接python上位机,传了个矩形,用手扶着笔能画出个歪歪扭扭的矩形出来,传个字上去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网友B:
上图
第一张是水货写字机框架

第二张是6毛钱包邮的2个ULN2003芯片

第3张是写字机作品

网友B:
写字机程序和结构中间出现各种小状况,究其原因就是不仔细。
如果开始把程序框架画清楚,把每个函数功能明确,把每个函数代码仔细规范书写,做好函数的测试,最后整体调试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小问题了。
今天又有小进步,记录一下
解决了与上位机Python串口通信的问题,已能够完整的从串口接收G代码,并根据代码控制步进电机做动作。
目前还存在的问题,抬笔落笔机构一直没有找到好办法,淘的9克舵机不好使,或者是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使用方法,现在只是把笔用牙签固定在圆筒里,勉强能看到笔是按照大概位置动的。
3块9一个的5线4相步进电机轴不精密(轴晃),速度慢,本身是减速电机,再通过惰轮放大速度的同时把误差也放大了,皮带传送也有点松,整个框架的热熔胶大法使滑杆的平行度也不怎么好,5块钱一个的直线轴承也是便宜货,单独在滑杆上滑动的时候都不能做到小倾角滑动,倾角到4,50度的时候它才会动。
这其中最给力的是6毛2个包邮的ULN2003,用来驱动5线4相电机相当给力,没有出现温度过高现象。
供电方面是对2个ULN2003和电机单独用的手机充电头输出电源,与学习板共地(此处开始没有共地时经常出现乱七八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