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能够测量方波正玄波的频率和幅值的测量仪设计思路

楼主(2021-04-29):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说下小白的思路,信号接个适当电阻接地分压,然后采集适当位置的电压,开始采集频率高一些,分析采集到的数据,先确定出频率,然后在几个周期内密集采集从中查找最高值

网友B:
这个不难办,如果你用ARM系列的单片机,可以用捕获功能来进行对频率的采样,如果是51系列的,可以采用外部中断计数的方式来获取频率。而对于,幅度测量,那肯定就用ADC采样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