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如何只通过P2.0口输出稳定的触发信号?

楼主(2021-04-29):
这个程序原本是通过P2.0~P2.5输出6个相差30°的波形,导致输出波形在示波器上的波形不稳定,现要求它能够透过P2.0输出稳定的波形,且只收P3.3输入信号的控制。求大佬帮忙指导改一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ADC0808.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VT1=P2^0;
sbit VT2=P2^1;
sbit VT3=P2^2;
sbit VT4=P2^3;
sbit VT5=P2^4;
sbit VT6=P2^5;
uchar count;
uchar AD_num,angle_num;//采样AD的值和导通的角度
uchar AD_signal,achieve_signal;
uint delay_num=0;//延时的时间

void Delay10ms()                //@1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154;
        k = 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CRTrg(uchar Num)     //  脉冲宽度30°
{
;
                switch(Num)            // 触发相位
        {
                case 1:
                         VT1 = 1          // 开通
                    VT6 = 1;
                        break;
                case 2:
                        VT1 = 0;            // 关断
                    VT6 = 0;
                        break;
                case 3:
                        VT2 = 1;
                    VT1 = 1;
                        break;
                case 4:
                    VT1 = 0;
                    VT2 = 0;
                        break;
                case 5:
                    VT3 = 1;
            VT2 = 1;
                        break;
          case 6:
                        VT3 = 0;
                    VT2 = 0;
                        break;
                case 7:
                        VT3 = 1;
                    VT4 = 1;
                        break;
                case 8:
                        VT3 = 0;
                    VT4 = 0;
                        break;
                case 9:
                        VT5 = 1;
                    VT4 = 1;
                        break;
                case 10:
                    VT5 = 0;
                        VT4 = 0;
                        break;
                case 11:
                        VT5 = 1;
                    VT6 = 1;
                        break;
          case 12:
                        VT5 = 0;
                    VT6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定时器和外部中断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11;
        TH1=0xF9;
        TL1= 0x7F;
        ET0=1;
        ET1=1;
        IT0 = 1;        // 下降沿触发
        PX0=1;//外部中断0定义为高优先级
        EX0=1;
}
void main(void)
{
    Timer_Init();
        VT1=0;
        VT2=0;
        VT3=0;
        VT4=0;
        VT5=0;
        VT6=0;
    LcdInit();
        AD_num=ADCInit();
        angle_num=(uint)((255-AD_num)/255.0*180);
        delay_num=(uint)(angle_num*10000/180.0);
        LcdPrintf(0,"angle:");
        LcdDisplayI(6,angle_num);
        EA=1;
        while(1)
        {
                if(AD_signal==1)
                {
                        AD_signal=0;
                    if(AD_num!=ADCInit())
                        {
                                TR0=0;
                                TR1=0;
                                AD_num=ADCInit();
                                angle_num=(uint)((255-AD_num)/255.0*180);
                    delay_num=(uint)(angle_num*10000/180.0);
                                LcdDisplayI(6,angle_num);
                                achieve_signal=1;
                                EX0=1;

                        }
                }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count=1;
//        if(angle_num<60)
//                count=1;
//        else if(angle_num<120)
//                count=11;
//        else
//                count=9;
        TH0=(65536-delay_num)/256;
        TL0=(65536-delay_num)%256;
        TR0=1;
        EX0=0;//关外部中断
}
void Time0Int()  interrupt 1
{
        TH0=(65536-delay_num)/256;
        TL0=(65536-delay_num)%256;
        TH1=0xF9;
        TL1= 0x82;
        TR0=0;
        TR1=1;
}
void Time1Int()  interrupt 3
{
        TH1=0xF9;
        TL1= 0x82;
        SCRTrg(count++);
        if(count==6)
                AD_signal=1;
        if(count>12)
        {
                count=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