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不会加定时器延时程序

楼主(2021-04-29):
51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电机驱动模块为L298N,下面这个程序能控制电机正常变速,想在此基础上加定时器延时程序,不知道怎么加,有没有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include<reg52.h>

void uart_init();
void qudong (unsigned int t);
sbit en1=P0^0; //l298nen1
unsigned char str ;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设置串口工作方式1
    TMOD = 0x20;//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 = 0x00;//即SMOD=1,波特率不加倍
            TH1 = 0xFD;//计数器初值,波特率是9600,晶振为11.0592MHz
            TL1 = 0xFD;
            ES = 1;//打开接收中断
            EA = 1;//打开总中断
        TR1 = 1;//打开计数器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t1, t2 ;
        for(t1=0;t1<xms;t1++)
        for(t2=0;t2<110;t2++);
}

void main()
{
        en1=0;
        uart_init();
        while (1)
        {
                if(str==1)
                        qudong(0) ; //停止
                else if(str==2)
                        qudong(10) ; //速度1
                else if(str==3)
                        qudong(15) ; //速度2
                else if(str==4)
                        qudong(20) ; //速度3
}
}
void qudong (unsigned int t)
{
        en1=1;
        delay(t);
        en1=0;
        delay(20-t);
}

void a(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str=SBUF;
        }
        }

楼主:
这是自己改的延时,串口输入1,电机转动,再输入其他没用了

#include<reg52.h>

void uart_init();
void qudong (unsigned int t);
sbit en1=P0^0; //l298nen1
unsigned char str ;
int n=1,t=1;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设置串口工作方式1
    TMOD = 0x20;//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MOD |= 0x01;
          PCON = 0x00;//即SMOD=1,波特率不加倍
            TH1 = 0xFD;//计数器初值,波特率是9600,晶振为11.0592MHz
            TL1 = 0xFD;
                ET0=1;
            ES = 1;//打开接收中断
            EA = 1;//打开总中断
            TR1 = 1;//打开计数器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延时函数
{
        n=xms;
    TH0=(65536-1000*n)/256;
        TL0=(65536-1000*n)%256;
        TR0=1;
        while(t);
        TR0=0;
}

void main()
{
        en1=0;
        uart_init();
        while (1)
        {
                if(str==1)
                        qudong(0) ; //停止
                else if(str==2)
                        qudong(10) ; //速度1
                else if(str==3)
                        qudong(15) ; //速度2
                else if(str==4)
                        qudong(20) ; //速度3
}
}
void qudong (unsigned int t)
{
        en1=1;
        delay(t);
        en1=0;
        delay(20-t);
}

void a(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str=SBUF;
        }
        }
void b(void) interrupt 1
{
        t=0;
}

网友A:
加定时器延时想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定时器延时想实现什么功能?

用串口通信实现直流电机速度控制,速度等级,和电机开关

网友B:
你是想让电机转一会儿,延时到了就停吗?这得用定时器中断,delay不行,执行delay函数时程序在那里循环,此时电机就不转了,用定时器中断,时间到了在中断里关闭电机

网友C:
软件延时换成定时器延时,不然程序一直在delay函数里运行,就没时间去处理其他事务了。请给系统运行while(1)内程序以时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