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程序下载进去Proteus没有反应

楼主(2021-04-29):
仿真图和程序也是在这个论坛下的,然后我根据下载的资料自己画了一个仿真图,自己加代码,感觉都差不多了,但是仿真的时候没有反应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自己也能感受到是很基本的问题。。。。。但是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 或者有人能帮帮忙吗

网友A:
资料不全无法分析啊,把仿真及程序代码发出来

网友B:
好像是仿真电源没有设置吧?

网友C:
你这个是有个AT89的模块没有设置好,另外没有设置电源相关选项参数,你检查一下,应该可以查到原因

网友D:
是不是有的线路没连接好,你把故障元件周围的线路重新连接一下

网友E:
检查下电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