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以看懂这个寻卡的单片机程序么?可以讲解一下么

楼主(2021-04-29):
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寻卡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  unsigned char xTest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  xTest = ReadRawRC(BitFramingReg);
//  if(xTest == 0x07 )
//   { LED_GREEN  =0 ;}
// else {LED_GREEN =1 ;while(1){}}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卡片使用的协议,对照国标很容易看懂

网友B:
射频卡通讯中有硬件通讯控制,射频卡通讯协议标准两部分,硬件部分只是完成一个射频收发功能,关键点是按照协议标准的规定,去收发数据,简单点说就是一个主从通讯过程而已。你先得了解射频卡进入读卡器的过程中对卡操作的整个流程。而后再看示例代码,否则即使看懂了代码也看不透代码的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