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FPM软件设计Allegro16.6封装

楼主(2021-04-29):
提供软件及使用方法
FPM 0.0.8.0制作Allegro封装教程
FPM (Foot Print Maker)软件是一个免费的Allegro封装设计软件,但可能是软件作者开了个小玩笑或是软件的小BUG,FPM 0.0.8.0版软件从2010年4月1日之后只能在每个月的1号才能启动使用,如果其他日期要使用该软件可以更改日期启动,例如把计算机系统日期修改为2010 年 4 月 1 日以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建议只修改年份,不改动月份和日期(只是为了以后把时间改回来方便一些)。时间更改好后,软件就可以运行了;或利用 可以编辑HEX格式的编辑器软件,例如UltraEdit软件打开安装目录可执行文件fpm.exe,查找"33 C0 E9 F2"(注意中间有空格)(注意:是C零),替换为"8B C0 E9 00"(即33修改为8B,F2修改为00(零零)),保存,即可顺利启动该软件。
FPM软件使用非常容易上手,软件启动界面如图1-1所示,默认是中文菜单,也可以通过菜单“工具/语言选择”来选择英文菜单界面,也可以在工具菜单设置软件的属性,一般采用默认设置,不需要更改。
图1-1  双面板电路
下边以一个国产宏昌科技出品的STC89C51RC单片机PDIP-40通孔封装为例介绍使用FPM软件制作通孔类封装操作过程,芯片封装尺寸如图1-2所示,但注意显示尺寸是inch(英寸),换算关系1mil=0.0254毫米,1 inch=25.4毫米,而软件默认的尺寸是mm(毫米)。
图1-2  双面板电路
步骤一:安装及破解FPM软件,启动FPM,在左侧对话框里选择“通孔类元件/双列直插式”,点击“添加”按钮,填入封装名称“PDIP-40”,然后填入封装尺寸参数,如图1-3所示,最后点击“Allegro”按钮,如果Allegro软件已经配置好,将自动生成对应封装。
图1-3  双面板电路
成功生成的PDIP-40封装如图1-4所示。
图1-4  双面板电路
但是这样制作的封装,在Allegro软件里面若做了改动或编辑,在保存封装时会弹出“WARNING(SPMHA1-297): 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 WARNING(SPMHA1-297): 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 ERROR(SPMHA1-291): Create symbol has been aborted.”共三条警告或错误信息,为解决该问题,可以执行菜单“Setup/Design Parameters…”,在弹出对话框的Design选项卡的Drawing type栏type功能项选择Package,如图1-5所示,再保存封装则可以正常保存,另外也可按丹心静居的文档去设置。
图1-5  双面板电路
以上是使用FPM软件制作Allegro封装的操作过程。使用FPM软件制作封装与使用Allegro软件纯手工制作封装相比,减少了封装制作的时间,缩短了产品的研发周期。

网友A(2021-08-03):
16.6 总是报错,看看你这个方法可以不?

网友B(2022-01-04):
想这类规则的封装,用ALLEGRO自己的WIZARD就可以啦

网友C(2022-04-15):
关于使用FPM0.08生成Allegro封装的问题
您好,我的16.6好像不行,出现了这几种提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您好,这里面的Allegro那个初始化文件也是要复制过去吗?就是丹心静居的文档里介绍的那几个文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6 总是报错,看看你这个方法可以不?

16.6可以打开,但是还是午饭修改,楼主的办法和丹心静居的方法都无法解决修改和保存的问题

网友D(2023-05-13):
16.6试了也是无法使用

网友E:
这个玩意软件做封装很麻烦,我也没有怎么搞懂

网友F(2024-04-08):
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  老是提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