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频率问题,同样的芯片,为什么我做出来的频率会跳而别人的不会

楼主(2021-04-29):
同样的芯片,为什么我做出来的频率会跳而别人的不会!测试的设备是准的!频率和什么有关如何提高稳定性!我要的是250Hz但不同时间去测会是248,250,251,252里变化!
不知道如何让频率稳下来!有那为大神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A:
用硬件做的要精准元器件挑选很关键,还要看测量设备,设置,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硬件做的要精准元器件挑选很关键,还要看测量设备,设置,精度……。

比如我的芯片是可以输出PWM的,需要加磁珠电容来改善吗会有好效果的吗!我设备测量是准的确和示波器一样准!示波器测量出的频率也是跳动的!我输出PWM是用上拉高电平5v来提供信号的!

网友B:
程序看看有没有问题。 有个地方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占空比或者频率需在工作过程中改变的时候,记得只要变的时候设置一次。不要重复设置赋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的芯片是可以输出PWM的,需要加磁珠电容来改善吗会有好效果的吗!我设备测量是准的确和示波器一样 ...

100%是代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