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卓实机白盒测试的一些技巧

楼主(2021-04-29):
一.外部测试用例创建new对象时,构造函数里因执行super(context);会报错,寻找解决方法
oss-process=image/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MyNjc1MjY3,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

```java
// super调用到这里
public AbsAction(Context var1) {
        boolean var10000 = true;
        JniLib1606719255.cV(new Object[]{this, var1, 4});
    }
```

1.使用powermock.spy(new ActionExecuter(context));因还是会调用构造函数,*Failed*
2.不能使用打桩@Mock,因为需要测试该类中的其它方法(此为目的)   *Failed*
3.反射:“获取类中的有残构造方法就可以通过反射**执行这个有参构造方法**就可以构建对象” ,*Failed*
4.不创建对象,直接调用方法,根本原理上就无法实现        *Failed*
5.`PowerMockito.mockStatic(JniLib1606719255.class);`也不行,会报错(安卓原生问题):*Failed*

```java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android.util.Log.println_native(IILjava/lang/String;Ljava/lang/String;)I

        at android.util.Log.println_native(Native Method)
        at android.util.Log.e(Log.java:240)
```
6.外部新建类继承该源码类:因该类只有有参构造函数,继承出来的类中的构造函数还是要执行super才行,否则报错:`There is no default constructor available in 'com.desaysv.adapter.sceneengine.ActionExecuter'`   *Failed*
7.在第6方法上,继承后,写一个有参构造函数,再写一个无参构造函数,也不行。和6同理 *Failed*
8.放弃,改源码,加个无参构造函数,也不行,和6、7同样情况  *Failed*
9.没法搞,该类暂无法单元测试,使用实机的灰盒继承测试

二、Powermockito.doNothing提示错误:

```cpp
Cannot access org.mockito.stubbing.BaseStubber
```
1.添加mockito-all依赖,不行: `testImplementation group: 'org.mockito', name: 'mockito-all', version: '1.10.19'`  *Failed*
2.Mockito-core 3.8+因将DoesNothing()改为了私有,无视即可,直接运行:
```cpp
public static PowerMockitoStubber doNothing() {
        return POWERMOCKITO_CORE.doAnswer(new DoesNothing());
    }
``

```cpp
//.Mockito-core 3.8
   private DoesNothing() {}
```
三、mock对象空指针问题,(记录)

```cpp
//测试代码
repositoryProxy = PowerMockito.mock(RepositoryProxy.class);
repositoryProxy.bind(Mockito.any(),Mockito.any(),Mockito.any());
```
会报错:

```c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 com.desaysv.adapter.sceneengine.manager.MediaManagerTest.init(MediaManagerTest.java:57)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NativeMethodAccessorImpl.java:62)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java:43)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498)
        at org.junit.internal.runners.TestMethod.invoke(TestMethod.java:68)
        at org.powermock.modules.junit4.internal.impl.PowerMockJUnit44RunnerDelegateImpl$PowerMockJUnit44MethodRunner.runTestMethod(PowerMockJUnit44RunnerDelegateImpl.java:316)
        at org.junit.internal.runners.MethodRoadie$2.run(MethodRoadie.java:89)
        at org.junit.internal.runners.MethodRoadie.runBeforesThenTestThenAfters(MethodRoadie.java:97)
        at org.powermock.modules.junit4.internal.impl.PowerMockJUnit44RunnerDelegateImpl$PowerMockJUnit44MethodRunner.executeTest(PowerMockJUnit44RunnerDelegateImpl.java:300)
```
四、Mockito.verify()参数报错问题

```objectivec
//源码
Mockito.verify(repositoryProxy).bind(context,Target.RADIO,Mockito.any());
```

```
org.mockito.exceptions.misusing.InvalidUseOfMatchersException:
Invalid use of argument matchers!
3 matchers expected, 1 recorded:
-> at com.desaysv.adapter.sceneengine.manager.MediaManagerTest.init(MediaManagerTest.java:59)

This exception may occur if matchers are combined with raw values:
    //incorrect:
    someMethod(anyObject(), "raw String");
When using matchers, all arguments have to be provided by matchers.
For example:
    //correct:
    someMethod(anyObject(), eq("String by matcher"));
```
方法:按照要求修改参数,如Matchers.eq(Target.RADIO),改为:

```objectivec
Mockito.verify(repositoryProxy).bind(Matchers.eq(context),Matchers.eq(Target.RADIO),Mockito.any());
```
此来源:[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 ... ofmatchersexception](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 ... ofmatchersexception)
五、MeadiPlayer等安卓原生类无法被mock

六、今天ROBO配置与测试卡在如下报错:2021-04-01

```objectivec
WARNING: No manifest file found at .\AndroidManifest.xml.
No such manifest file: .\AndroidManifest.xml
Falling back to the Android OS resources only.
To remove this warning, annotate your test class with @Config(manifest=Config.NONE).
[Robolectric] com.desaysv.adapter.sceneengine.manager.RoboTest.myTest: sdk=27; resources=legacy
[Robolectric] NOTICE: legacy resources mode is deprecated; see robolectric点org/migrating/#migrating-to-40
```
问题点可能出现在@config()中无法配置如下内容导致,仍待研究。。。
```objectivec
constants = BuildConfig.class
```
七、模拟测试回调函数时,用powermock或者Mockito.doAnswer()都可以,因此可以运用在安卓实机测试上,如:

```objectivec
//onPreparedListener = (MediaPlayer.OnPreparedListener)ol;获取到要测试的回调函数
doAnswer(new Answer<Object>() {
            public Object answer(InvocationOnMock invocation) throws IOException {
                Object[] args = invocation.getArguments();
                Object ol = args[0];
                if(ol instanceof MediaPlayer.OnPreparedListener){
                    onPreparedListener = (MediaPlayer.OnPreparedListener)ol;
                }
                return null;
            }
        }).when(mediaPlayer).setOnPreparedListener(Mockito.any(MediaPlayer.OnPreparedListener.class));
```
来源模仿:[www点voidcn点com/article/p-kpzdmtlj-bsv.html](www点voidcn点com/article/p-kpzdmtlj-bsv.html)
八、安卓实机测试注意 场景/response/空指针 判断

楼主:
来一起讨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