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串口调试软件无法打开串口,原因是被占用?

楼主(2021-04-29):
stm32单片机使用esp8266模块接入onenet平台
电脑打开串口调试软件,无法打开串口,原因是被占用,换其他usb口也一样被占用,但是把wifi模块拔掉就可以使用,求大佬告知!

网友A:
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找到对应的COM口,重新设置一下端口,尽量设置前几位端口,COM端口数字太大的不容易在APP显示可以用端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找到对应的COM口,重新设置一下端口,尽量设置前几位端口,COM端口数字太大的不容易在 ...

没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