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小电路板坏了,芯片上面没有型号,哪位大神能给说一下是什么型号的吗?

楼主(2021-04-29):
有一个小电路板坏了,芯片上面的型号被刮掉了,哪位大神能给说一下是什么型号的吗?非常感谢!!是一个带充电功能的头灯上的电路板。

网友A:
看引脚线,应该是一颗电量检测的,反馈高、中、低吧,应该兼充电IC吧,,我也不确定,得自己找找

网友B:
目测里面至少有3个芯片,你是如何判定就只是这个芯片坏了的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引脚线,应该是一颗电量检测的,反馈高、中、低吧,应该兼充电IC吧,,我也不确定,得自己找找

大神,真的强。这头灯本来有高,中,低三档亮度的,晚上进水后不能调节亮度了,就赶紧关了拿回家,本来想第二天睡醒了再搞干净,结果给忘记跟家里人说了,给家里人插上充电烧了IC,如果替换买什么型号的呢?其实不太懂,不知道某一个宝有卖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里面至少有3个芯片,你是如何判定就只是这个芯片坏了的呢 ?

脚烧断了

网友C:
买新的不是更好么?必竟换件成本也不会少

网友D:
应该是应广单片机,做电筒的经常用这款,几毛钱的单片机控制,但是你没有程序

网友E:
换了芯片,里面没程序也没用啊。除非你是整张一致的电路板购买(可以查看PCB板上的丝印名称,或者按你购买实物的名称搜索),有的话。不然只能新买一套了。

网友F:
我认为是常用IC,可以更换,所以商家要刮掉芯片型号。如果用单片机,就要写程序,商家可以用程序来防止防制,没有必要刮掉芯片型号,仅供参考。

网友G:
芯片丝印磨掉了应该是主控MCU。三根线接到你的小板,这三根应该是检测线,识别档位的,小板上应该是轻触按键或者滑动电阻或者开关。芯片的6脚应该就是输出PWM信号给9435的4脚(控制端G)。G端应该可以直接接高低电平,看看能不能亮灯,能亮就是MCU坏了,不能的话可能是9435坏了或者MCU坏了

网友H:
直接换新的  那个14脚的是单片机,即便知道型号也是要写程序

网友I:
MCU芯片。不知道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