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1ccu6用flymcu烧录程序能连接上,能擦除但无法烧录?配置问题?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连接PA9和PA10,能连接上,就是没办法烧录,能擦除数据,是要怎么配置吗

网友A(2021-04-29):
把波特率拉到最高就行了

网友B:
一般能连上,但无法烧录,波特率对不上,建议可以多试几个波特率,看能不能烧写成功。

网友C(2022-10-01):
我的也是这样,刚买的下载不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