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片电阻怎么识别?

楼主(2021-04-29):
从网上买了焊接练习板,带过来一些贴片,上面的丝印分别是
1206封装的121,这个用万用表量不出阻值,
0805封装的1151,这个用万用表量出是1143欧左右
0603封装的106(或是901?)这个用万用表也量不出阻值
我的万用表电阻最大档是2M
还有那个单独是0402封装的,肉眼看不到字,拍照出拍不出,还没焊
这些东西怎么分辨?求教大佬
有阻值的0805还好,焊一个量值1140欧,2个570欧,5个230欧,那些电容类没有阻值的有没有成功只能靠运气?还是只要焊上基本就管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用个元件盒,把它们按编号放到带标签阻值的盒子里,到时候需要哪款就直接焊接哪个编号阻值。

网友B:
有丝印的电阻可以看,用公式换算,比如丝印121,就是12X10的1次方等于120欧,没丝印的就只能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C:
百度一下就知道如何判断了。
一般矩形片状电阻先看有没带字母R,如果有阻值是 R前.R后 欧姆,否则是最后一位为10的N次方乘前几位单位是欧姆。比如106就是10x1000000欧姆,你的万用表应该测不起来的。
搞不清的用表测,电容也一样,可以测电容的表百元内有很多够用就好。测试好的可以用白纸包好外面写上相关标识集中有序存放,当然也可让官家存好随用随叫

网友D:
你那个121是4个120的独立排阻

网友D:
没有901的电阻值的,你那个是106是10M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用个元件盒,把它们按编号放到带标签阻值的盒子里,到时候需要哪款就直接焊接哪个编号阻值。

某天盒子扣到地上了就是另一个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就知道如何判断了。
一般矩形片状电阻先看有没带字母R,如果有阻值是 R前.R后 欧姆,否则是最后一 ...

谢谢回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121是4个120的独立排阻

谢谢回复,刚才用万用表量了,真的是,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901的电阻值的,你那个是106是10M的电阻

谢谢回复,我的最大量程是2M好像量不出10M

网友E:
都什么年代了?楼主还要花钱买什么焊接练习板?现在特价板免费板那么方便,楼主买了焊接练习板就多花了一份钱,少了一次自己画板的机会,自己手工做板焊接进步更快。

0805全系列的电阻电容,在那个什么宝还不盛行的年代我基本上都备齐了,每种100个,我把20片一个规格沾在纸上做出两本书,不存在打翻扣在地上的情况,现在那个什么宝很方便,哪个规格的快要用完了现买都可以。

楼主想练习焊元件,那还不简单?像我这个旧硬盘拆下来的电路板,本来要丢了,看见上面有很多贴片元件,或许还有点用。就像我这样照张相,然后把所有元件用热风枪烘下来,用吸锡绳之类的把焊锡吸下来酒精清洗干净,然后看着照片把元件焊回去,还不用担心搞坏电路板。这块电路板的焊接难度大大超过楼主买的练习板,有0603贴片电阻电容,有比较密集的集成电路,楼主要是能把最大的这个贴片IC烘下来再焊回去,焊工基本过关了,其实也很简单,用936电烙铁配纯紫铜最尖的烙铁头,用好松香,很容易焊回去,所以楼主只要用了纯紫铜的烙铁头,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
类似的电路板垃圾堆里面都有,不好意思去捡到收废品的地方花钱去买,几块钱可以买一小堆了。

网友F:
0805封装的1151,你用万用表量出是1143欧左右,实际是115x10=1150,误差不大,在可接受范围内,读数是正确的,电阻是有精度的

网友G:
回答问题:容、阻、感基本辨识:
丝印法:最后一位表示的10的N次方,前面的表示有效数。单位是基本单位欧姆、亨、法。Eg:121,表示的是12x(10的1次方),即120欧姆。454表示的是,45x(10的4次方),即450000欧姆,即450KΩ;
其他的容、感相同。

Ps:感觉楼主的基本功有所欠缺啊,建议补一补。看一下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答问题:容、阻、感基本辨识:
丝印法:最后一位表示的10的N次方,前面的表示有效数。单位是基本单位欧 ...

谢谢回复,正在学习

网友E:
不好意思,我的回复跑题了,那我告诉你快速读精度5%贴片电阻的方法,如果你把最后一位是理解为有几个0,反应就慢了,最快的读法先读最后一位,除了几点几欧姆的电阻中间是R,其它电阻的最后一位要理解为阻值范围,立马就知道具体阻值了,我帮你列了一个表,你要牢记。

开始着重牢记最后一位是2的电阻是几点几K,比如332是3.3K,472是4.7k,上下一推你就很容易全部记住了,最后一位是0的是几十几欧,比如150是15欧,470是47欧,中间是R的比较特殊,1R0是1.0欧,7R5是7.5欧。最常用的电阻是最后一位为1、2、3的电阻,精度1%的贴片电阻我很少用,应该是4位数,也是先看最后一位确定阻值范围,这个方法和读四环、五环色环电阻的原理一模一样。

网友E:
这个图片发在这里怎么这么大啊?不是我故意做这么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都什么年代了?楼主还要花钱买什么焊接练习板?现在特价板免费板那么方便,楼主买了焊接练习板就多花了一份 ...

用旧板练习焊接是个非常好的办法!

小提示:拆贴片集成,可以找一小段铜线,(从电线上拆铜丝),一端先找个点焊固定,另一端穿过贴片IC下部,4边分开,一边一边来,边焊(吹)边拉线,这样能更好的将焊脚拉脱离焊位,只要IC下面没被点胶,是很容易拆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我的回复跑题了,那我告诉你快速读精度5%贴片电阻的方法,如果你把最后一位是理解为有几个0,反 ...

谢谢回复,学习了,讲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什么年代了?楼主还要花钱买什么焊接练习板?现在特价板免费板那么方便,楼主买了焊接练习板就多花了一份 ...

谢谢回复,学习了,厉害了,是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旧板练习焊接是个非常好的办法!

谢谢回复,不断学习中

网友I:
有一个多功能小工具软件,可以输入数字,即可显示阻值,还有5色环电阻,色环电感输入颜色,也可以显示出阻值,电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一个多功能小工具软件,可以输入数字,即可显示阻值,还有5色环电阻,色环电感输入颜色,也可以显示出阻 ...

谢谢回复

网友J:
数字索位标称法就是在电阻体上用三位数字来标明其阻值。它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在有效数字后面所加“0”的个数。这一位不会出现字母。    例如:“472′’表示“4700Ω”;“151”表示“150Ω”。 如果是小数。则用“R”表示“小数点”。并占用一位有效数字,其余两位是有效数字。例如:“2R4″表示“2.4Ω”;“R15”表示“0.15Ω”。

网友K:
贴片电阻阻值看数字最后一位是10的几次方,也就是前面数字乘以后面10的几次方,电容这东西,除非是设定好的多大,在粗糙的情况下其实可以不管贴片电容大小哈哈哈。

网友L:
106是10M的电阻

网友M: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贴片电阻有3位数和4位数显示的。一般来说不同供应商有不同的标识方式,要看具体的规格说明。还有就是有的数值上还带字母的。那些是高精度的电阻特有的阻值标识方式,要具体查找表格对应的。特别是那些精度要求  ±1% 以及一些阻值带小数点的。

网友N:
有丝印的电阻可以看,用公式换算,比如丝印121

网友O: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0的个数,前面表示正常的数值,比如:121就是120欧姆,1151就是1150欧姆,106表示10000000欧姆,901就是900欧姆。使用万用表测量也许,但是要考虑误差的,阻值特别小就不太好量取,买时一定要先确认好误差。

网友P(2022-05-09):
好坛子,不懂就来学!谢谢各位指教!重拾儿时爱好,目前正在进阶贴片元件焊接,买了很多练习板---有位师傅说,不需要,用旧电脑,哈哈,旁边就放着两台就电脑,闲了拆---,正在练习,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Q:
电阻还有一种是用代码表示的,只能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