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反相器为什么Proteus就没有波形了?

楼主(2021-04-29):
能不能明确说下是什么原因怎么修改啊
我想的是用反相器实现整流这个功能

网友A:
只要针对不起振的原因,能够破坏电路的初始平衡状态,用什么方法都行。另加激励电路也可,但还是用简单易行的方法为好。用按键开关就是简单的方法之一,按一下就得。再提供一个用 place wire Label 改变初始条件的方法,运行仿真立即起振。

网友B:
7404输入和输出逻辑电平反映在示波器A通道和B通道接口上,由图可看到A低B高说明7404工作正常。
为什么A通道显示波形正常而B通道不显示呢。查一查示波器A通道与B通道设置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04输入和输出逻辑电平反映在示波器A通道和B通道接口上,由图可看到A低B高说明7404工作正常。
为什么A通 ...

啊 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