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中的dma中断和uart串口中断,不太懂,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1-04-29):
首先,如果开启dma传输uart,是否是先开启uart中断,等待串口接收或者发送完成,标志位清零,再开启dma中断,并且配置dma传输好优先级,等待uart传输完成,dma标志位清零。实现串口dma的收发?

网友A:
DMA中断和UART中断我也没有很细致的研究过了。之前大概看过类似的例子,好像UART串口使能中断后,如果有接到UART数据,会进入中断,必须要清除RXNE接收标志位,一般需要用软件向RXNE写零来清零。在UART串口中断函数中,如果有比它更高级的中断函数运行,会有可能接收丢失,所以不能长时间执行中断程序。另外不能在中断函数中有延时函数!!这样会出错的。另外UART接收到数据,如果没有去取,然后又接到数据了,就会溢出错误了,而DMA接收串口数据,一般用FIFO形式,这样阴谋诡计 出错导致数据选择,但需要先配置 DMA配置,具体我也忘记了,你可以找一下例程,照着操作几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中断和UART中断我也没有很细致的研究过了。之前大概看过类似的例子,好像UART串口使能中断后,如果有接 ...

我先看看,,好难得感觉。手册说的太官方,看不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