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5820NS比较奇怪的问题,接收FM信号的4脚为何要接地?

楼主:
一直也搞不懂 RDA5820ns接收FM信号的4脚为何要接地 这样的话 如何接收电台信号啊 一般的收音机都是用耳机做天线 需要三个电感高低频隔离 这个芯片 天线到底往哪里接啊 比较闹心啊 请各位大师帮忙告诉我一下吧

网友A(2021-04-30):
天线不是2脚吗?即能接收又能够发射,兼容的

网友B:
是的 找到资料看到内部电路才知道  FMOUT 有一路也去了FMIN 的运放 谢谢

网友C(2024-07-08):
引用 网友B:
是的 找到资料看到内部电路才知道  FMOUT 有一路也去了FMIN 的运放 谢谢

电路图中RDA5820NS的4脚与数据手册的功能不相同,数据手册为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