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触摸单片机引脚时数码管显示,不触摸不显示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2021-04-29):
数码管显示遇到奇怪问题
用手触摸上拉电阻或单片机引脚时数码管显示。
不触摸时不显示。

网友A:
检查所有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B:
数码管显示并不来自单片机,而是人体的杂散信号通过芯片 573 使数码管显示,搞维修的对这见怪不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显示并不来自单片机,而是人体的杂散信号通过芯片 573 使数码管显示,搞维修的对这见怪不怪。

阁下无需如此诋毁搞维修的吧?

网友D:
拇指去摸信号电阻,其它手指碰到板后其它位置,形成微弱电流让573导通了,还有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你的单片机P0口没有加10K的上拉电阻,P0口是浮空输出的。

网友C:
缺一个手的阻值,要么电阻取值不当,要么上拉或者下拉公共端电位问题,既然能找到手摸显示不摸不显示那离真相还远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拇指去摸信号电阻,其它手指碰到板后其它位置,形成微弱电流让573导通了,还有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你的单片 ...

说点子上的只有你,他这电路板看就是P0过电阻接373了,其他IO口或许还好,这P0这么接肯定不行

网友E:
1.P0是否上拉。这个是51的特殊注意点
2.虚焊,重新焊接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