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printf构造的字符串通过单片机串口发送给上位机?

楼主(2021-04-29):
本人在学习串口发送字符串的时候遇到问题,如下:(部分程序)       char buffer[100] = {0};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printf(buffer,"temp is:%d℃,humi is:%dRH", str[2], str[0]);

初始化: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请问如何将我用sprintf构造的字符串通过串口发送给上位机??

网友A:
sprintf(CMD_UART_TxBuffer,"%s%s%d%s%d%s%d%s%s%s%s",CMD_Head_HAND,CMD_Space,Address_temp,CMD_Space,Device_num_temp,CMD_Space,Data1_temp,CMD_Space,CMD_Space,CMD_Space,CMD_End);Tx_Buffer_Len=strlen(CMD_UART_TxBuffer)
CRCValue      =MODBUS_CRC16((uint8_t*)CMD_UART_TxBuffer,Tx_Buffer_Len);
printf("OK\n\r");
printf("%s",CMD_UART_Tx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