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188脉搏体温测量源程序

楼主(2021-04-29):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元件清单
1、万用板
2、单片机
3、Lcd1602液晶屏
4、16p排针
5、16p排针母座
6、LM358芯片
7、40脚IC座
8、8脚IC座
9、ST188反射光电开关
10、防水型DS18B20
11、200欧电位器
12、220欧电阻*2
13、1k电阻*5
14、2k电阻
15、10k电阻*6
16、20k电阻
17、100k电阻
18、1uf电容*2
19、10uf电容*2
20、12m晶振
21、30pf电容*2
22、红色led灯*3
23、绿色led灯
24、黄色led灯
25、8550三极管
26、蜂鸣器
27、按键*4
28、自锁开关
29、DC3.5mm电源座
30、焊锡若干
31、导线若干
32、usb电源线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led = P1^0;
sbit gled = P1^1;
sbit trled = P1^2;
sbit yled = P1^3;

sbit beep = P1^4;

sbit key1 = P1^5;
sbit key2 = P1^6;
sbit key3 = P1^7;

sbit P32=P3^2;

unsigned char i=0,timecount=0,displayOK=0,rate=0,aa=0;
unsigned int time[6]={0};
uint temp;
uchar flag;
uchar xl_h,xl_l,temp_h,temp_l;
uint alt;
bit S_flag;

void delay(uint j)
{
        uint x,y;
        for(x=0;x<j;x++)
        for(y=0;y<110;y++);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xl_h);
        byte_write(0x2001, xl_l);
        byte_write(0x2002, temp_h);
        byte_write(0x2003, temp_l);

        byte_write(0x2058,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xl_h = byte_read(0x2000);
        xl_l = byte_read(0x2001);
        temp_h = byte_read(0x2002);
        temp_l = byte_read(0x2003);
        a_a    = byte_read(0x2058);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key2==0)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xl_h = 90;
                xl_l = 50;
                temp_h =37;
                temp_l =15;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void display()
{
        if(flag==0)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 Temp:");
                lcd1602_write(1,0x30 + temp/100);
                lcd1602_write(1,0x30 + temp%100/10);
                lcd1602_write(1,'.');
                lcd1602_write(1,0x30 + temp%10);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C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Heart:");
                if(displayOK==1)
                {
                        rate=60000/(time[1]/5+time[2]/5+time[3]/5+time[4]/5+time[5]/5);
                        lcd1602_write(1,0x30 + rate/100);
                        lcd1602_write(1,0x30 + rate%100/10);
                        lcd1602_write(1,0x30 + rate%10);
                }
                else
                {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byte("/min   ");
  }
        else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 XH:");
                if(S_flag==1&&flag==1)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 + xl_h/100);
                lcd1602_write(1,0x30 + xl_h%100/10);
                lcd1602_write(1,0x30 + xl_h%10);
                }

                lcd1602_writebyte("  XL:");
                if(S_flag==1&&flag==2)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 + xl_l/100);
                lcd1602_write(1,0x30 + xl_l%100/10);
                lcd1602_write(1,0x30 + xl_l%10);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 TH:");
                if(S_flag==1&&flag==3)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 + temp_h/10);
                lcd1602_write(1,0x30 + temp_h%10);
                }
                lcd1602_writebyte("C ");

                lcd1602_writebyte(" TL:");
                if(S_flag==1&&flag==4)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 + temp_l/10);
                lcd1602_write(1,0x30 + temp_l%10);
                }
                lcd1602_writebyte("C ");

        }

}

void keyrc()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flag++;
                        if(flag>4) flag=0;
                }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switch(flag)
                        {
                                case 1: if(xl_h<160)          xl_h++;   break;
                                case 2: if(xl_h>xl_l+1)       xl_l++;   break;
                                case 3: if(temp_h<99)         temp_h++; break;
                                case 4: if(temp_h>temp_l+1)   temp_l++; break;
                        }
                        write_eeprom();
                }
                while(!key2);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switch(flag)
                        {
                                case 1: if(xl_h>xl_l+1)        xl_h--;   break;
                                case 2: if(xl_l>0)             xl_l--;   break;
                                case 3: if(temp_h>temp_l+1)    temp_h--; break;
                                case 4: if(temp_l>0)           temp_l--; break;
                        }
                        write_eeprom();
                }
                while(!key3);
        }
}

void clsp()
{
        alt++;
        if(alt>15)
        {
                alt=0;
                if(displayOK==1)
                {
                        if(rate>xl_h) {rled=~rled;gled=1;}
                        else if(rate<xl_l) {rled=1;gled=~gled;}
                        else {rled=1;gled=1;}
                }
                else {rled=1;gled=1;}

                if(temp>temp_h*10) {trled=~trled;yled=1;}
                else if(temp<temp_l*10) {trled=1;yled=~yled;}
                else {trled=1;yled=1;}

                if(((rate>xl_h || rate<xl_l) && displayOK==1) || temp>temp_h*10 || temp<temp_l*10)
                        beep=~beep;
                else
                        beep=1;
                S_flag=~S_flag;
        }
}

void main()
{
        P32=1;
        lcd_init();//lcd初始化
        init_eeprom();
        TCON=0x01;//设置外部中断0
        EX0=1;

        TMOD=0x01;//定时器0初始化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ET0=1;//开定时器中断
        //显示基本文字

        temp=ReadTemperature();

        GoToXY_string(0,0," Welcome to use ");
        GoToXY_string(1,0,"   Heart rate   ");
        TR0=0;//定时器停止
        EA=1;//开总中断
        delay(2000);
        temp=ReadTemperature();
        while(1)
        {
                temp=ReadTemperature();
                display();
                keyrc();
                clsp();
        }
}
……………………

所有代码51hei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