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的AT89S51单片机无法添加hex文件

楼主:
双击单片机后,没有添加hex文件的选项

使用的是protues 8,求助大佬们,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21-04-29):
有教程不看只能当门外汉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用89c51仿真吧

网友C:
在proteus中可以找到s51单片机,但是它的库并不存在,不能仿真,所以只是能画一个电路连接图罢了,你可以换成c51单片机啊

网友D:
89c51才能进行仿真吧,或者你没有建立hex文件成功

网友E:
你hex文件有没有,可能keil里就没有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