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语言延时函数{while(i--);}当i=1时为什麽等于10us?

楼主(2021-04-29):
晶振12M,  void delay(u16i)
{while(i--);}當i=1時為什麼等於10us?

楼主:
說錯了,晶振是12M,不是15M.

网友A:
这个和晶振的频率有关系

网友B:
什么单片机?编译级别是什么?任何延时函数不同单片机的不同晶体不同编译级别的时间都不一样,想知道为什么只有看对应的汇编代码就清楚了。

网友C:
使用不同的芯片会用到不同的指令集,同一条指令运行所需的时钟周期也是不一样的,即便源代码完全一样生成的hex文件也一样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单片机芯片使用完全相同的延时函数,具体的延时时间也会有差别的。以STC单片机为例,他的指令集就分Y1,Y3,Y5,Y6四种,我们常用的STC89C52RC采用的就是Y1指令集,而STC8F1K08采用的就是Y6指令集。以同样的一条指令NOP为例 STC89C52RC需要12个时钟周期  而STC8F1K08只需要1个时钟周期,这四种指令集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楼主问的当i=1时为什麽等于10us? 真的没法说,因为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你必须说出你的型号,才好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下附图说明各个指令集所需时钟周期(详情请看STC-ISP软件,截图只是其中一部分,说明相同指令在不同指令集下所需时钟周期是不一样的)

STC89C52RC采用的是Y1指令集,他的延时函数 i=1是延时7us  真找不到你说的 10us的,这里还多执行了一个i=1呢,想一想什么芯片比STC89C52RC
还慢呢?想不出来啊!

网友D:
           while(i--);
C:0x0090    EF       MOV      A,R7
C:0x0091    1F       DEC      R7
C:0x0092    AC06     MOV      R4,0x06
C:0x0094    7001     JNZ      C:0097
C:0x0096    1E       DEC      R6
C:0x0097    4C       ORL      A,R4
C:0x0098    70F6     JNZ      delay(C:0090)

因为你的单片机是12T的,也就是说12个时间周期才运行一个机器周期,
而一到三个机器周期为运行一个汇报代码,(详情请看单片机精灵)
延时函数由7个汇编代码组成(9us),加上跳转函数是8个(1us)

网友E:
因为你用的单片机太弱了,调用函数2us,while需要2us,,i--要1us,退出返回需要2us

网友F:
keil里面设置好晶振频率,debug一下,看看时间就知道了。延时的长短和你的单片机芯片选取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单片机?编译级别是什么?任何延时函数不同单片机的不同晶体不同编译级别的时间都不一样,想知道为什么 ...

STC89C52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