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小伙伴帮忙看看这个单片机电风扇程序的问题

楼主:
仿真一直仿真不了,下面附有仿真图

1、用数码管显示电风扇的不同工作状态:不同档风力(强风、中风、弱风);
2、设置风力键用于切换设置风力;
3、设计“定时”键,用于运行时间的定时设置;
5、可以有其他扩展功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moto=P1^0;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ED=P2^0;

int i;

u8 NUM;
u8 data xx;
volatile u8 TIME1[4]={1,2,3,4};
u16 time_cnt=0;        //定时器中断计数次数
u16 freq=100;  //PWM输出频率100HZ
u8 duty_cycle=40; //占空比20%
bit flag=0;
u8 DisplayData[5];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_10us(u16 us);
void delay_ms(u16 z);
void delay(u16 i);
void Time0_Init(void);
void Time1_Init();
void datapros();
void TIPLAY();
void PWMInit();
/***************************************************************/
//延时函数10*us(us)
void delay_10us(u16 us)
{
        while(us--);
}

void delay_ms(u16 z)
{
        u16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0_Init(void)
{
        TMOD|=0x01;
        TH0 = 0XFF;
        TL0 = 0X9C;        //定时0.1ms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Time1_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1]=smgduan[NUM];
//        DisplayData[1]=smgduan[0];//百
//        DisplayData[2]=smgduan[0];//十
//        DisplayData[3]=smgduan[5];//个
        DisplayData[2]=smgduan[TIME1[xx]];
}

void TIPLAY()
{
        if(k4==0)
        {
                delay_10us(1000);
                if(k4==0)
                {
                        flag=~flag;
                }
                while(!k4);
        }
        if(flag==0)
        {
                ET0 = 0;
                moto=0;
                                if(k3==0)
                {
                                delay_10us(1000);
                                if(k3==0)
                                {
                                        xx++;
                                }
                                while(!k3);
                                if(xx>3)xx=0;
                }
        }
        else
        {
                ET0 = 1;
                Time1_Init();
                while(1)
                {
                        PWMInit();
                        datapros();
                        LSA=0;LSB=0;LSC=0;//显示第0位
                        P0=DisplayData[1];
                        delay_10us(5);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LSA=1;LSB=0;LSC=1;//显示第5位
                        P0=DisplayData[2];
                        delay_10us(5);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
        }
}
void PWMInit()
{
                if(NUM>=3)NUM=3;
                if(NUM<=0)NUM=0;
                if(k1==0)  //加速
                {
                        delay_10us(1000);
                        if(k1==0)
                        {
                                if(duty_cycle<100)
                                        duty_cycle+=20;
                                        NUM++;
                        }
                        while(!k1);;
                }
                else if(k2==0)  //减速
                {
                        delay_10us(1000);
                        if(k2==0)
                        {
                                if(duty_cycle>0)
                                        duty_cycle-=20;
                                        NUM--;
                        }
                        while(!k2);
                }
                if(duty_cycle>=100)duty_cycle=100;
                else if(duty_cycle<=0)duty_cycle=0;
//                if(NUM>3)NUM=3;
//                if(NUM<0)NUM=0;

}
void main()
{
//        u8 i;
        Time0_Init();
        while(1)
        {
                PWMInit();
                datapros();
                LSA=0;LSB=0;LSC=0;//显示第0位
                P0=DisplayData[1];
                delay_10us(5);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LSA=1;LSB=0;LSC=1;//显示第5位
                P0=DisplayData[2];
                delay_10us(5);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TIPLAY();
                LSA=0;LSB=1;LSC=1;//显示第6位
                P0=DisplayData[2];
                delay_10us(1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LSA=1;LSB=1;LSC=1;//显示第7位
                P0=DisplayData[1];
                delay_10us(1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moto=0;                        //关闭电机
        for(i=0;i<100;i++)
        {
                moto=1;                         //开启电机
                delay(5000);        //大约延时50ms
        }
        moto=0;                        //关闭电机

}
void Time0Init() interrupt 1
{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TH0 = 0XFF;
        TL0 = 0X9C;        //定时0.1ms
        time_cnt++;
        if(time_cnt>=freq)
                time_cnt=0;
        else if(time_cnt<=duty_cycle)
        {
                moto=1;
        }
        else
        {
                moto=0;
        }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        u16 TIME1=5000;
        static u16 i;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i++;
        if(i==(TIME1[xx]*5000))
        {
                i=0;
                ET0 = 0;
                moto=0;
        }
}

网友A(2021-04-30):
麻烦各位走过路过的小伙伴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