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定速巡航?

楼主(2021-04-30):
求一个C语言代码

网友A(2022-06-07):
如果在平地上就很容易实现了,使用PWM控制,不同的脉宽就会对应不同的速度,脉宽不变速度基本不变。
如果有上坡或者下坡,就要实时检测速度,根据速度变化来实时调整动力值。想要控制的精确一些可以加PID算法控制。

网友B:
用PID控制吧,不过需要讨论下是什么巡航,不清楚什么巡航只能编个大体的程序

网友C:
我觉得不一定用C,可以用语音叫司机定速巡航啊。

网友D:
说简单也是一个PID 。说复杂需要考虑的就多了。

网友E:
这问题有点大,是飞机巡航还是汽车巡航,或者是模型巡航?
设计思路应该不复杂,先取实时速度,与设定速度比较,大了就收油门,小了就加油门。

网友F:
这个好难,尤其是我这样的超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