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开关控制led和数码管的显示和proteus仿真

楼主:
KEIL5做的,当数码管数值高于1时,led灯会亮,回到0时灯灭。proteus仿真。

#include "main.h"

uint16_t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key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将PA设置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gpio_init);
}

void seg7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将PA设置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Pin=GPIO_Pin_All;
        gpio_ini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
}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定义一个变量

        //第一步: 使能LED端口-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第二步:配置端口的工作模式并初始化
                gpio_ini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Pin=GPIO_Pin_All;
        gpio_ini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
        GPIO_Init(GPIOC,&gpio_init);               //初始化GPIO
        //第三步:配置端口默认电平
}

uint8_t  button0()
{
        return(!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
}
uint8_t  button1()
{
        return(!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
}
//uint8_t  button3()
//{
//        return(!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3));
//}
//uint8_t  button5()
//{
//        return(!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
//}

/*****************************************
        main函数

*****************************************/
int main(void){
        uint8_t i,j,k=1;
        uint16_t temp;
        LED_Init();
        key_init();
        seg7_init();
        GPIO_Write(GPIOA,table[j-1]);
        while(1){

                if(button0())
                {
                        delay_ms(10);
                        if(button0())
                        {
                                while(button0());
                                 j++;
                                if(j>16)
                                        j=1;
                                GPIO_Write(GPIOA,table[j-1]);
                        }
                }
                                if(j>1&k==0)
                        {
                                delay_ms(10);
                                                                delay_ms(1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delay_ms(1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delay_ms(10);
                                k++;
                        }
                        if(j==1&k==1)
                        {
                                delay_ms(1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delay_ms(1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k=0;

                        }

                if(button1())
                {
                        delay_ms(10);
                        if(button1())
                        {
                                while(button1());
                                 j--;
                                if(j==0)
                                        j=16;
                                GPIO_Write(GPIOA,table[j-1]);
                        }
                }

        }
        //return 0;
}

新建文件夹

网友A(2021-05-12):
为什么proteus仿真只能第一个数码管可以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