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COM-AVR_2.0.8.3最新完整版

楼主(2021-04-30):
BASCOM-AVR_2.0.8.3最新完整版,BASCOM-AVR 语句简洁,适合自学开发avr芯片,软件集程序编、仿真、多种写码程序、详细的帮助文档、实例。兼容arduino硬件。
分卷压缩包需要全部下载放在同一目录才能解压

BASCOM-AVR 2.0.8.3.part1.rar

BASCOM-AVR 2.0.8.3.part2.rar

BASCOM-AVR 2.0.8.3.part3.rar

网友A(2026-02-19):
已经出2.0.8.7了,还是带附加的额外收费功能,号称功能最全版本已经流出了,支持bascom-avr,20多年一直在更新版本,铁杆粉丝。

网友B(2024-04-14):
没想到还有2.0.8.5

网友B:
好久没用过了,谢谢

网友C(2023-03-03):
很不错的软件,我还买了一本书。

网友D(2022-12-29):
谢谢老兄
已经下载..

网友E(2022-10-16):
。这些都是BASCOM AVR帮助里的例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em Main.bas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rem
rem Created:   周六 8月 8 2020

高手!谢谢!

网友E:
rem Main.bas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rem
rem Created:   周六 8月 8 2020
rem Processor: ATmega88
rem Compiler:  BASCOM-AVR

rem Write your code here
rem 背光及对比度均取消,因这个模型没有背光功能
$regfile = "m88def.dat"
$crystal = 8000000
$hwstack = 32
$swstack = 32
$framesize = 64

Const Vmode = 3                                             '3V模式

$lib "Lcd_RX1602A5.lbx"
$lib "i2c_twi.lbx"                                          ' 对软件 I2c 使用硬件 twi 或注释

Config Twi = 100000                                         ' 100kHz
Config Lcd = 16x2 , Chipset = St7032

Config Scl = Portc.5
Config Sda = Portc.4

I2cinit

Lcd_reset Alias Portc.2                                     ' 用于 LCD 复位的引脚
'Lcd_light Alias Portd.7                                     ' 背光的引脚

Config Lcd_reset = Output                                   ' 显示器复位
'Config Lcd_light = Output                                   ' Display Licht

'Lcd_light = 1                                               ' 激活背景LED
Lcd_reset = 0                                               ' 复位模式
Waitms 100
Lcd_reset = 1                                               ' 正常模式

'Initlcd                                                     ' init LCD
'Lcdcontrast 30                                              '30到40之间的值在3V时最有效

Do
  Cls
  Locate 1 , 1 : Lcd "test--CHENGGONG"
  Waitms 100                                               '
Loop

End

网友E:
8574_1602_i2c

8574_1602_i2c
i2c_1602程序:rem Main.bas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rem
rem Created:   周一 7月 4 2022
rem Processor: ATmega328P
rem Compiler:  BASCOM-AVR

rem Write your code here
$programmer = 22                                            'ARDUINO(使用 stk500v1 协议)
   '
   '  *************************************
   '  *  PCF8574 I2C LCD Adapter test     *
   '  *    For multiple LCDs   2021/ 3/24 *
   '  *************************************
   '
$regfile = "m328pdef.dat"                                   '设置要使用的 AVR。
$crystal = 16000000                                         '设置 AVR 时钟。
   '
$hwstack = 64                                               '设置硬件堆栈的容量。
$swstack = 10                                               '设置软件堆栈的容量。
$framesize = 24                                             '设置框架区域的容量。
   '
   '  * PCF8574 I2C LCD 适配器设置 *
   '
Const I2c_select = 1                                     '0:软件 I2C,1:TWI
#if I2c_select = 0
   '------[对于软件 I2C]------
   Config I2cdelay = 10                                     'SCL 时钟频率 = 大约 42KHz。 (在 AVR 时钟 16MHz 时)(* 最大 100KHz)
   Config Scl = Portd.2                                     '设置端口引脚连接 I2C 总线的 SCL 线。
   Config Sda = Portd.3                                     '设置端口引脚连接 I2C 总线的 SDA 线。
   I2cinit                                                  '初始化 I2C 总线的 SCL 和 SDA 线。
   '-------------------------------
#else
   '------[对于 TWI]------------------
   $lib "i2c_twi.lib"                                       '结合硬件 I2C/TWI 库。
   Config Twi = 100000                                      'I2C 总线时钟 = 100KHz
   Config Scl = Portc.5                                     '您必须指定 SCL 引脚名称。
   Config Sda = Portc.4                                     '您必须指定 SDA 引脚名称。
   I2cinit                                                  '初始化 I2C 总线的 SCL 和 SDA 线。
   '-------------------------------
#endif
Dim Pcf8574_lcd As Byte : Pcf8574_lcd =64 '&H40          'PCF8574 从机地址。 (&H40,&H42,&H44,&H46,&H48,&H4A,&H4C,&H4E)
Dim Backlight As Byte : Backlight = 1                    'LCD背光控制。 (0:关闭,1:开启)
$lib "lcd_i2c_PCF8574.LIB"                               '包含 I2C LCD PCF8574 适配器库。
Config Lcd = 20x4                                        '将 LCD 设置为 20 个字符和 4 行。
Initlcd                                                  '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
   '  * 安装第二个及后续 LCD 时  *
   '
pcf8574_lcd = &H4c                                       '第二个PCF8574的从机地址。 (&H40,&H42,&H44,&H46,&H48,&H4A,&H4C,&H4E)
Initlcd                                                 '初始化第二个 LCD。
    '
Pcf8574_lcd = &H4A                                       '第三个PCF8574的从机地址。 (&H40,&H42,&H44,&H46,&H48,&H4A,&H4C,&H4E)
Initlcd                                                  '初始化第三个 LCD。

   '
   '  ****************
   '  * 显示测试 *
   '  ****************
   '
Pcf8574_lcd =64 '&H40                                       '指定第一个 LCD。
   '
Locate 1 , 1                                             '标题的显示。
Lcd "PCF8574"
   '
Locate 2 , 2
Lcd "I2C LCD Adapter"
   '
Deflcdchar 2 , &H02 , &H04 , &H0C , &H1E , &H0F , &H06 , &H04 , &H08       'Write the custom character [Lightning] to the LCD.
Locate 1 , 15                                            '显示自定义字符。
Lcd Chr(2) ; "1"
   '
Locate 1 , 9                                             '显示 PCF8574 的从机地址。
Lcd "[" ; Hex(pcf8574_lcd) ; "]"
   '
   '  * 第二个液晶显示器 *
   '
Pcf8574_lcd = &H4C                                       'Specify the second LCD.
   '
Locate 1 , 1                                             'Display of title.
Lcd "PCF8574"
   '
Locate 2 , 2
Lcd "I2C LCD Adapter"
   '
Deflcdchar 3 , &H02 , &H04 , &H0C , &H1E , &H0F , &H06 , &H04 , &H08       'Write the custom character [Lightning] to the LCD.
Locate 1 , 15                                            'Display custom characters.
Lcd Chr(3) ; "2"
   '
Locate 1 , 9                                             '显示 PCF8574 的从机地址。
Lcd "[" ; Hex(pcf8574_lcd) ; "]"
   '
   '  * 第三液晶显示器 *
   '
Pcf8574_lcd = &H4A                                       'Specify the third LCD.
   '
Locate 1 , 1                                             'Display of title.
Lcd "PCF8574"
   '
Locate 2 , 4
Lcd "I2C LCD Adapter"
   '
Deflcdchar 4 , &H02 , &H04 , &H0C , &H1E , &H0F , &H06 , &H04 , &H08       'Write the custom character [Lightning] to the LCD.
Locate 1 , 19                                            'Display custom characters.
Lcd Chr(4) ; "3"
   '
Locate 1 , 9                                             '显示 PCF8574 的从机地址。
Lcd "[" ; Hex(pcf8574_lcd) ; "]"
   '
Locate 3 , 3
Lcd "-- 3rd Line --"
   '
Locate 4 , 4
Lcd "20x4 Display "
   '
Locate 4 , 20                                            '显示光标。
Cursor On , Blink
End

网友F:
求教大虾:bascomavr 如何驱动iic接口的LCD602?有例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好久不用avr了,之前入门就用的这个还是fastAVR来着,fastAVR也不错,不过不更新了。那个更简单。

我也是这个入门的,特别简单,不用关心寄存器。新手特别友好,不更新确实是可惜了。

网友H(2022-09-06):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I:
早就听说过。一直没有用过

网友J:
谢谢老兄
已经下载

网友K:
好多人下,请等待。。。。。。。谢谢楼主

网友L(2022-08-02):
online help features of Bascom 2085

Version 2.0.8.5 document build 97

网友F:
下载了,有哪些更新呢?

网友L:
BasCom-AVR 2.0.8.5

BasCom-AVR 2.0.8.5.part2.rar

BasCom-AVR 2.0.8.5.part3.rar

BasCom-AVR 2.0.8.5.part1.rar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键按下时是1023,有键按下跳出循环扫描按键。
看:
$regfile = "m8def.dat"

我写的程序和你的类似,循环检测哪个按键被按下,仿真也没有问题。实物连接就不行,按那个键都不好使,只显示出1023

网友E:
没有键按下时是1023,有键按下跳出循环扫描按键。
看:
$regfile = "m8def.dat"
$hwstack = 32
$swstack = 32
$framesize = 32
$crystal = 8000000

Config Scl = Portc.5                                                           ' 用I2C引脚Scl = Portc.5 ,Sda = Portc.4
Config Sda = Portc.4
Config Twi = 400000                                                             ' i2c 的速度

I2cinit
$lib "i2c_twi.lbx"                                                                        ' 不使用模拟I2c的软件,而是使用twi
$lib "glcdSSD1306-I2C.lib"                                                        ' 用glcdSSD1306-I2C库替换默认库要添加在bascom avr库中

#if _build < 20784
Dim ___lcdrow As Byte , ___lcdcol As Byte                                ' 老版本变量格式进行编译
#endif

Config Graphlcd = Custom , Cols = 128 , Rows = 64 , Lcdname = "SSD1306"   '配置图形显示器

                                                        '在oled显示器0,0位置展示128x64图片

Cls
Config Adc = Single , Prescaler = Auto                    '              定义ADC为单次运行模式,转换时钟-自动,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Reference = Internal

Start Adc                                                                               'ATmega88可以不要Start Adc语句,ATmega8就一定要这个语句
Dim W As long, Channel As Byte, D as string*5, C As Byte  'WORD
Channel = 0                                                                           '现在从通道0读取A/D值
waitms 10
Setfont Font12x16
do
Do
W = Getadc(Channel)
if w<1000 then exit do
loop
'D=str(w)
                                                          '采样值输出格式
waitms 2
if w<=50  then Lcdat 2, 36 ,  chr(131);chr(134);"   "
if w<=250 and w>=100 then Lcdat 2, 36 , chr(128);chr(134);"   "
if w<=450 and w>=200 then Lcdat 2, 36 , chr(129);chr(134);"   "
if w<=650 and w>=400 then Lcdat 2, 36 , chr(130);chr(134);"   "
if w<=850 and w>=600 then Lcdat 2, 36 , chr(132);chr(133);chr(134);"   "
Lcdat 5, 36 , w;"   "
waitms 2

Loop

$include "../font12x16.font"
效果如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程序:
$regfile = "m8def.dat"
$hwstack = 32

仿真没有问题,就是实际测量,总是1023

网友F:
谢谢!我用bascom-avr仿真器,也没有问题,但实际操作就是不行

网友E:
程序:
$regfile = "m8def.dat"
$hwstack = 32
$swstack = 32
$framesize = 32
$crystal = 8000000

Config Scl = Portc.5                                                           ' 用I2C引脚Scl = Portc.5 ,Sda = Portc.4
Config Sda = Portc.4
Config Twi = 400000                                                             ' i2c 的速度

I2cinit
$lib "i2c_twi.lbx"                                                                        ' 不使用模拟I2c的软件,而是使用twi
$lib "glcdSSD1306-I2C.lib"                                                        ' 用glcdSSD1306-I2C库替换默认库要添加在bascom avr库中

#if _build < 20784
Dim ___lcdrow As Byte , ___lcdcol As Byte                                ' 老版本变量格式进行编译
#endif

Config Graphlcd = Custom , Cols = 128 , Rows = 64 , Lcdname = "SSD1306"   '配置图形显示器

Showpic 0 , 0 , Plaatje                                                           '在oled显示器0,0位置展示128x64图片
Wait 3
Cls
Config Adc = Single , Prescaler = Auto                    '              定义ADC为单次运行模式,转换时钟-自动

Start Adc                                                                               'ATmega88可以不要Start Adc语句,ATmega8就一定要这个语句 启动adc
Dim W As long, Channel As Byte, D as string*5, C As Byte
Channel = 0                                                                           '现在从通道0读取A/D值

Do
W = Getadc(Channel)

D=str(w)                                              '转换成字符串

waitms 2

Setfont Font12x16
Lcdat 5, 36 , d;"   "
waitms 2

Loop

$include "../font12x16.font"                                                      '包含的字体文件
$include "../font8x8.font"                                                          '包含的字体文件
Plaatje:
  $bgf "../picture.bgf"                                                                '    图片文件

网友F:
求教,bascom-avr开发 LCD Keypad Shield时,GetADC(0)得到的一直是1023,按四个方向键和选择键都不反应,为什么?用Arduino开发时没有问题,能够正确读取键值。

网友M:
过时了,不过谢谢分享

网友N(2022-06-25):
实测,支持win10,非常感谢!

网友O(2022-02-02):
当年我就是从BASCOM-AVR踏入单片机的门槛的

网友P(2021-08-26):
用来做一些简单的测试架控制,不知道basic会不会容易学一点

网友Q:
想当年我就是从BASCOM-AVR踏入单片机的门槛的,不过从会看数据手册后,我就转到C语言去了

网友G:
好久不用avr了,之前入门就用的这个还是fastAVR来着,fastAVR也不错,不过不更新了。那个更简单。

网友R(2021-07-14):
basic代码比arduino还简便

网友E(2021-05-31):
这个好像就是为Windows10准备的

网友S:
Windows10能用吗?

网友J:
嗯,谢谢楼主,常用这个搞开发,需要3个压缩包全部下载了才能解压

网友E(2022-10-10):
i2c_1602程序:rem Main.bas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rem
rem Created:   周一 7月 4 2022
rem Processor: ATmega328P
rem Compiler:  BASCOM-AVR

rem Write your code here
$programmer = 22                                            'ARDUINO(使用 stk500v1 协议)
   '
   '  *************************************
   '  *  PCF8574 I2C LCD Adapter test     *
   '  *    For multiple LCDs   2021/ 3/24 *
   '  *************************************
   '
$regfile = "m328pdef.dat"                                   '设置要使用的 AVR。
$crystal = 16000000                                         '设置 AVR 时钟。
   '
$hwstack = 64                                               '设置硬件堆栈的容量。
$swstack = 10                                               '设置软件堆栈的容量。
$framesize = 24                                             '设置框架区域的容量。
   '
   '  * PCF8574 I2C LCD 适配器设置 *
   '
Const I2c_select = 1                                     '0:软件 I2C,1:TWI
#if I2c_select = 0
   '------[对于软件 I2C]------
   Config I2cdelay = 10                                     'SCL 时钟频率 = 大约 42KHz。 (在 AVR 时钟 16MHz 时)(* 最大 100KHz)
   Config Scl = Portd.2                                     '设置端口引脚连接 I2C 总线的 SCL 线。
   Config Sda = Portd.3                                     '设置端口引脚连接 I2C 总线的 SDA 线。
   I2cinit                                                  '初始化 I2C 总线的 SCL 和 SDA 线。
   '-------------------------------
#else
   '------[对于 TWI]------------------
   $lib "i2c_twi.lib"                                       '结合硬件 I2C/TWI 库。
   Config Twi = 100000                                      'I2C 总线时钟 = 100KHz
   Config Scl = Portc.5                                     '您必须指定 SCL 引脚名称。
   Config Sda = Portc.4                                     '您必须指定 SDA 引脚名称。
   I2cinit                                                  '初始化 I2C 总线的 SCL 和 SDA 线。
   '-------------------------------
#endif
Dim Pcf8574_lcd As Byte : Pcf8574_lcd =64 '&H40          'PCF8574 从机地址。 (&H40,&H42,&H44,&H46,&H48,&H4A,&H4C,&H4E)
Dim Backlight As Byte : Backlight = 1                    'LCD背光控制。 (0:关闭,1:开启)
$lib "lcd_i2c_PCF8574.LIB"                               '包含 I2C LCD PCF8574 适配器库。
Config Lcd = 20x4                                        '将 LCD 设置为 20 个字符和 4 行。
Initlcd                                                  '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
   '  * 安装第二个及后续 LCD 时  *
   '
pcf8574_lcd = &H4c                                       '第二个PCF8574的从机地址。 (&H40,&H42,&H44,&H46,&H48,&H4A,&H4C,&H4E)
Initlcd                                                 '初始化第二个 LCD。
    '
Pcf8574_lcd = &H4A                                       '第三个PCF8574的从机地址。 (&H40,&H42,&H44,&H46,&H48,&H4A,&H4C,&H4E)
Initlcd                                                  '初始化第三个 LCD。

   '
   '  ****************
   '  * 显示测试 *
   '  ****************
   '
Pcf8574_lcd =64 '&H40                                       '指定第一个 LCD。
   '
Locate 1 , 1                                             '标题的显示。
Lcd "PCF8574"
   '
Locate 2 , 2
Lcd "I2C LCD Adapter"
   '
Deflcdchar 2 , &H02 , &H04 , &H0C , &H1E , &H0F , &H06 , &H04 , &H08       'Write the custom character [Lightning] to the LCD.
Locate 1 , 15                                            '显示自定义字符。
Lcd Chr(2) ; "1"
   '
Locate 1 , 9                                             '显示 PCF8574 的从机地址。
Lcd "[" ; Hex(pcf8574_lcd) ; "]"
   '
   '  * 第二个液晶显示器 *
   '
Pcf8574_lcd = &H4C                                       'Specify the second LCD.
   '
Locate 1 , 1                                             'Display of title.
Lcd "PCF8574"
   '
Locate 2 , 2
Lcd "I2C LCD Adapter"
   '
Deflcdchar 3 , &H02 , &H04 , &H0C , &H1E , &H0F , &H06 , &H04 , &H08       'Write the custom character [Lightning] to the LCD.
Locate 1 , 15                                            'Display custom characters.
Lcd Chr(3) ; "2"
   '
Locate 1 , 9                                             '显示 PCF8574 的从机地址。
Lcd "[" ; Hex(pcf8574_lcd) ; "]"
   '
   '  * 第三液晶显示器 *
   '
Pcf8574_lcd = &H4A                                       'Specify the third LCD.
   '
Locate 1 , 1                                             'Display of title.
Lcd "PCF8574"
   '
Locate 2 , 4
Lcd "I2C LCD Adapter"
   '
Deflcdchar 4 , &H02 , &H04 , &H0C , &H1E , &H0F , &H06 , &H04 , &H08       'Write the custom character [Lightning] to the LCD.
Locate 1 , 19                                            'Display custom characters.
Lcd Chr(4) ; "3"
   '
Locate 1 , 9                                             '显示 PCF8574 的从机地址。
Lcd "[" ; Hex(pcf8574_lcd) ; "]"
   '
Locate 3 , 3
Lcd "-- 3rd Line --"
   '
Locate 4 , 4
Lcd "20x4 Display "
   '
Locate 4 , 20                                            '显示光标。
Cursor On , Blink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