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定时器T0方式2控制led点亮时间1s 仿真led闪得很快

楼主(2021-04-30):
想知道自己的代码问题出在哪里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0;
uchar led;
void time0(void)interrupt 1
{   TH0=-100000/250;
    TL0=-100000%250;
    count++;
    if(count==10)
    { count=0;
      led=_crol_(led,1);
      P1=led;
    }
}
void main(void)
{  led=0xfe;
   TMOD=0x02;
   TH0=-100000/250;
   TL0=-100000%250;
   ET0=1;
   TR0=1;
   EA=1;
   while(1);
}

网友A:
  把TH0=-100000/250;   TL0=-100000%250; 改成TH0=-10000/256;   TL0=-10000%256;
再把if(count==10)改成if(count==100)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H0=-100000/250;   TL0=-100000%250; 改成TH0=-10000/256;   TL0=-10000%256;
再把if(count==10)改 ...

还是很快 话说方式2最多255us吧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很快 话说方式2最多255us吧 不知道怎么办

定时器方式2是8位自动重装初值模式,12M晶振最大256us。并且TH0=TL0,如果预装值6,可以定时250us,定时1秒需要累加中断4000次。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count=0;//无符号整型数据(16位)
uchar led;
void time0(void)interrupt 1
{
//无需再对TH0 TL0 赋值
        count++;
        if(count==4000)
        {
                count=0;
                led=_crol_(led,1);
                P1=led;
        }
}
void main(void)
{
        led=0xfe;                //赋初值
        P1=led;
        TMOD= 0x02;                //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方式2是8位自动重装初值模式,12M晶振最大256us。并且TH0=TL0,如果预装值6,可以定时250us,定时1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