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入门,为什么我按照他们发的图画的程序也是他们的,然后运行错误

楼主(2021-04-30):
为什么我按照他们发的图画的程序也是他们的,然后运行错误,有大神告诉我一下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一般是缺少文件,造成一些定义数据不完整。也可能是你装的编译软件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在代码移植,硬件连接的过程中,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任何的细节问题都将导致程序不能正常执行,往往这个过程中需要积累大量的经验,还是做得太少了,加油吧

网友C:
你好,我也是个小白,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不过,我写的程序和原程序对比,发现有不一样的,就是搞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