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15单片机驱动LCD12864显示熄屏的问题

楼主(2021-04-30):
LCD总是会显示一段时间后就不显示了,就是显示屏像处于熄屏状态,每次显示到熄灭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我测试过,程序没有卡死,显示屏的供电也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宏晶科技的资料及程序   */
/*---------------------------------------------------------------------*/

  6.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UL        //定义主时钟  22118400UL
#define LcmXPixel 128 //横向宽度
#define LcmYPixel 64 //纵向高度
#define MIN(A,B) ((A)<(B)?(A):(B))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er0_Reload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DS1302地址定义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5Fxxxx.H"

///

///
/*************        IO口定义        **************/

sbit CS = P3^6; //片选
sbit SID = P3^4; //数据
sbit SCK = P3^2; //Clock 信号
sbit RS = P3^3; //数据指令选择
sbit Key = P3^4; //测试架锁定按键(测试架专用)
sbit RES = P3^5; //测试架复位是板载 RC 复位,可以不需要 IO 口操作
sbit turn_counter = P4^2;  //电机转圈计数脚

//DS1302引脚定义
sbit RST=P0^0;
sbit IO=P0^1;
sbit DS_SCK=P0^2;

Uchar code ASCIIchardot[];
Uchar code bmp1[];
Uchar code bmp2[];
Uchar code bmp3[];
Uchar code ComTable[]={3,2,1,0,7,6,5,4,};
Uchar second_high;
Uchar second_low;
u8 cnt=0;  //按键延时计时

//
u8        display_index;        //显示位索引
bit        B_1ms;                        //1ms标志

u8        Tday,Thour,Tminute,Tsecond;        //RTC变量
u16        Tmsecond;

u32        Tset;  u32        Tuse;  u32        Tleft;

u32        Tlockm;
int mark=0;
int ds1302_second=0;
//DS1302
Uchar dis_time_buf[16]={0};
Uchar time_buf[8] ={0x20,0x21,0x04,0x02,0x09,0x00,0x00,0x05};//初始时间2021年4月02号09点00分00秒 星期五
Uint t;
Uint motor_turn=0;  //电机转动圈数
Uint counter1, counter2;//电机转动计数1、计数2
Uint interrupt_counter=0;//中断计数
Uint interrupt_counter1=1;

  67. /****************  外部函数声明和外部变量声明 *****************/

  //串口模式下只能写不能读,也不能查忙,因此用户要控制好速度不要太快
void WriteCommand( Uchar CommandByte )
{
        Uchar i;
        CS=0;
        RS=0; //Command
        for(i=0;i<8;i++)
        {         SCK=1;
                SID=( (CommandByte>>(7-i)) &0x01);
                SCK=0;
                _nop_();
                SCK=1;
        }
}

void WriteData( Uchar DataByte )
{
        Uchar i;
        CS=0;
        RS=1; //Data
        for(i=0;i<8;i++)
        {
                SCK=1;
                SID=( (DataByte>>(7-i)) &0x01);
                SCK=0;
                _nop_();
                SCK=1;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us,usn;
        while(MS!=0)
        {
                usn = 2; //for 12M
                while(usn!=0)
                {
                        us=0xf6;
                        while (us!=0){us--;};
                        usn--;
                }
                MS--;
        }
}

void LcmClear( Uchar FillData )
{
        Uint i,j;
        for(i=0;i<8;i++)
        {
                WriteCommand(0xB0|ComTable[i]); //Set Page Address
                WriteCommand(0x10); //Set Column Address = 0
                WriteCommand(0x01); //Colum from S1 -> S128 auto add
                for(j=0;j<128;j++)
                {
                        WriteData( FillData );
                }
        }
}

void LcmInit( void )
{
        WriteCommand(0xAE); //Display OFF
        WriteCommand(0xA2); //1/64 Duty 1/9 Bias
        WriteCommand(0xA0); //ADC select S0->S131(玻璃设计用 S1-S128)
        WriteCommand(0xC0); //com1 --> com64
        WriteCommand(0x24); //对某些模块没用,用的外部 Rb/Ra
        WriteCommand(0x81); //Sets V0
        WriteCommand(48); //内部电位器调节对比度
        WriteCommand(0x2F); //voltage follower ON regulator ON booster ON
        WriteCommand(0xA6); //Normal Display (not reverse dispplay)
        WriteCommand(0xA4); //Entire Display Disable
        WriteCommand(0x40); //Set Display Start Line = com0
        WriteCommand(0xB0); //Set Page Address = 0
        WriteCommand(0x10); //Set Column Address 4 higher bits = 0
        WriteCommand(0x01); //Set Column Address 4 lower bits = 1 , from IC SEG1 -> SEG128
        LcmClear(0);
        WriteCommand(0xAF); //Display ON
}
//显示 ASICC 字符的函数
void LcmPutChar(Uchar col,Uchar page,Uchar Order)
{
        Uchar i;
        Uint x;
        x = (Order-0x20)*0x10; //ASICC 字符从 0x20 开始,每个 16 byte
        WriteCommand(ComTable[page&0x07]|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Command( ((col+1)>>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 Byte
        WriteCommand( (col+1)&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S128 -> S1 auto add
        for(i=0;i<8;i++)
        {
                WriteData( ASCIIchardot[x] );
                x++;
        }
        page++; //下半字符 page+1
        WriteCommand(ComTable[page&0x07]|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Command( ((col+1)>>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 Byte
        WriteCommand( (col+1)&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S128 -> S1 auto add
        for(i=0;i<8;i++)
        {
                WriteData( ASCIIchardot[x] );
                x++;
        }
        page--; //写完一个字符 page 还原
}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
void LcmPutStr(Uchar col,Uchar page,Uchar *puts)
{
        while(*puts != '\0') //判断字符串时候显示完毕
        {
                if(col>(LcmXPixel-8)) //判断行末空间是否足够放一个字符,自动换行
                {
                        page=page+2;
                        col=0;
                }
                if(page>(LcmYPixel/8-2)) //到了屏幕最下角,自动返回左上角
                {
                        page=0;
                        col=0;
                }
                LcmPutChar(col,page+4,*puts);
                puts++;
                col=col+8; //下一个字符 8 列之后
        }
}
//显示 3 位数的数值(0-999)
void LcmPutNum(Uchar col,Uchar page,u16 Num)
{
        Uchar a,b,c;

        a=Num/100;
        b=(Num%100)/10;
        c=Num%10;

        if(a==0)  //也不写空格,直接跳过去
        LcmPutChar(col,page,0x20);
        else LcmPutChar(col,page+4,a+0x30);
        if(a==0 && b==0) //也不写空格,直接跳过?
        LcmPutChar(col,page,0x20);
        else LcmPutChar(col+8,page+4,b+0x30);
        LcmPutChar(col+16,page+4,c+0x30);

}

/********************** RTC演示函数 ************************/
void        RTC(void)       //一轮计数后59到01,没能刷新十位,应该为01,
{
        if(++Tsecond >=60)
        {
                LcmClear(0);
                Tsecond = 0;Tlockm++;
                if(++Tminute >= 60)
                {
                        LcmClear(0);
                        Tminute = 0;
                        if(++Thour >= 24)
                        {
                          LcmClear(0);
                                Thour = 0;
                          Tday++;
                        }
                }
        }
}

/*单字节写入一字节数据*/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
{
        Uchar i;
        RST=1;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 = addr & 0xFE;   //最低位置零,寄存器0位为0时写,为1时读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1;
                        }
                else {
                        IO=0;
                        }
                DS_SCK=1;      //产生时钟
                DS_SCK=0;
                addr = addr >> 1;
                }
        //写入数据:d
        for (i = 0; i < 8; i ++) {
                if (d & 0x01) {
                        IO=1;
                        }
                else {
                        IO=0;
                        }
                DS_SCK=1;    //产生时钟
                DS_SCK=0;
                d = d >> 1;
                }
        RST=0;                //停止DS1302总线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i,temp;
        RST=1;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 = addr | 0x01;    //最低位置高,寄存器0位为0时写,为1时读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1;
                        }
                else {
                        IO=0;
                        }
                DS_SCK=1;
                DS_SCK=0;
                addr = addr >> 1;
                }
        //输出数据:temp
        for (i = 0; i < 8; i ++) {
                temp = temp >> 1;
                if (IO) {
                        temp |= 0x80;
                        }
                else {
                        temp &= 0x7F;
                        }
                DS_SCK=1;
                DS_SCK=0;
                }
        RST=0;                                        //停止DS1302总线
        return temp;
}
//向DS302写入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暂停时钟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r_add,0xa9);            //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buf[1]);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buf[2]);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buf[3]);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buf[4]);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buf[5]);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从DS302读出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年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月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日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分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秒,屏蔽秒的第7位,避免超出59
        time_buf[7]=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周
}
//DS1302初始化函数
void ds1302_init(void)
{
        RST=0;                        //RST脚置低
        DS_SCK=0;                        //SCK脚置低
        RST=1;                        //RST脚置高
        ds1302_write_byte(0x8e, 0);
        RST=0;                        //RST脚置低

}

void main( void )
{

     //button
      Uchar b0click=0;         Uchar b0cflag=0;          Uchar B0PressOnce=0;
          Uchar b1click=0;         Uchar b1cflag=0;          Uchar B1PressOnce=0;
          Uchar b2click=0;         Uchar b2cflag=0;          Uchar B2PressOnce=0;
          Uchar b3click=0;         Uchar b3cflag=0;          Uchar B3PressOnce=0;
          Uchar b4click=0;         Uchar b4cflag=0;          Uchar B4PressOnce=0;
          Uchar b5click=0;         Uchar b5cflag=0;          Uchar B5PressOnce=0;
          Uchar b6click=0;         Uchar b6cflag=0;          Uchar B6PressOnce=0;

          Uchar LTclick=0;         Uchar LTcflag=0;          Uchar LTPressOnce=0;
         //
         //page1`
         Uchar pagenum=88;          Uchar secodein=191;           Uchar select=1;
         Uchar secode1=0;         Uchar secode2=0;  Uchar secode3=0;
          //

         //page2
         Uchar         select_2=1;
          //

          //page4
         Uchar select_4=1;Uchar secode1_4=5; Uchar secode2_4=0;Uchar secode3_4=0;         u16 VTBI=500;        //        Uchar secode4_4=0;
         //page41
         Uchar seday_4=2;
          //

          //page5
         Uchar select_5=1;
         //

         //page6
         Uchar Bolusvol=15;Uchar BolusTime=1;Uchar select_6=1;
         //

         //page8
         Uchar Demandvol=15;        Uchar LockoutTime=15;Uchar select_8=1; Uchar secode1_8=0;         Uchar secode2_8=1;  Uchar secode3_8=5;
         //

         //page10
         Uchar select_10=1;
          //

          //page11
         Uchar seday_10=1;
         //

          //page21
           u16 delaytime=0;  u16 VINF=0;          u16 lockouttime=0;         u16 runtime=0;         u16 infcount=0;           u32 lightcount=0;        u32 bolushandcount=0;
          //

         //start
         Uchar confirmflag=0;        Uchar startcount=0;
         //

            //run
          Uchar run=0;           Uchar beep=0;          u16 bolusrun=0;         u16 bolustime=0;         Uchar bolusflag=0;          Uchar lockflag=0;          Uchar stateflag=0;         Uchar onoffflag=1;
          Uchar onoffstate=1;
         //

         //light switch
          Uchar lighton=0;
         //

        Uchar contrast=30; //对比度=48(根据我们常用的外部电阻参数来的)
        DelayMS(10);
        RES = 0;
        DelayMS(200);
        RES = 1;
        DelayMS(50);
        LcmInit();
//*********************ds1302实时时钟初始化***************************
  ds1302_init();
        ds1302_write_time(); //写入初始值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中断3用于触发开关机************
        INT_CLKO |= 0x20;  //使能外部中断3下降沿中断
        //****************************************************************
        display_index = 0;
        AUXR |= 0x80;        //Timer0 set as 1T, 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H0 = 0xDC;//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mer0 run
        EA = 1;                //打开总中断
        TF0 = 0;
        Thour   = 0;        //初始化时间值
        Tminute = 0;
        Tsecond = 0;
        Tday= 0;
        Tset= 0;
        Tuse= 0;
        Tleft= 0;
    //

        while(1)
        {

//        if(B_1ms){B_1ms = 0;if(++Tmsecond >= 75){Tmsecond = 0;RTC();}}//1秒到        250-255        254
                        if(P27==0){b0click=1;}else{b0click=0;b0cflag=0;} if(b0click==1&&b0cflag==0){b0cflag=1;B0PressOnce=1;}  //b6      27
                         if(P24==0){b1click=1;}else{b1click=0;b1cflag=0;} if(b1click==1&&b1cflag==0){b1cflag=1;B1PressOnce=1;beep=0;}  //up      22
                        if(P23==0){b2click=1;}else{b2click=0;b2cflag=0;} if(b2click==1&&b2cflag==0){b2cflag=1;B2PressOnce=1;beep=1;}  //down    23
                  if(P22==0){b3click=1;}else{b3click=0;b3cflag=0;} if(b3click==1&&b3cflag==0){b3cflag=1;B3PressOnce=1;}  //add           24
                        if(P25==0){b4click=1;}else{b4click=0;b4cflag=0;} if(b4click==1&&b4cflag==0){b4cflag=1;B4PressOnce=1;}  //select         25
                        if(P26==0){b5click=1;}else{b5click=0;b5cflag=0;} if(b5click==1&&b5cflag==0){b5cflag=1;B5PressOnce=1;}  //start/stop                26
//                        if(P27==0){b6click=1;}else{b6click=0;b6cflag=0;} if(b6click==1&&b6cflag==0){b6cflag=1;B1PressOnce=1;}  //out bolus btn

                        if(B0PressOnce==1){B0PressOnce=0;if(onoffflag==0){onoffflag=1;}else{onoffflag=0;}}

                    if(onoffflag==1)
                        {if(onoffstate==0){onoffstate=1;contrast=30;}//kaiji
                        }else
                        {if(onoffstate==1){onoffstate=0;contrast=0;}//guanji
                        }

                    if(counter1==1){LTclick=1;}else{LTclick=0;LTcflag=0;} if(LTclick==1&<cflag==0){LTcflag=1;LTPressOnce=1;}//lighton替换为counter1
                        if(beep==0) {P16=1;}        else{P16=0;}
                        if(run==0) {P17=1;}        else{P17=0;}
                        if(bolusrun==0) {P17=1;}        else{P17=0;}
//                        if(P14==0){counter1=0;}else{counter1=1;}//lighton替换为counter1

//                        if(lightcount<infcount*Bolusvol+bolushandcount*Demandvol){P17=0;}else{P17=1;}
                        VINF=infcount*Bolusvol+bolushandcount*Demandvol;
if(motor_turn<170){P17=0;}else{P17=1;}

                    WriteCommand(0x81); //Sets V0
                    WriteCommand(contrast); //恢复对比度

                        if(pagenum==88)
                        {         LcmClear(0x00);
                          if(B1PressOnce==1){LcmPutStr(0,0,"1");run=1;}
                          if(B2PressOnce==1){LcmPutStr(50,0,"2");run=0;}
                          if(B3PressOnce==1){LcmPutStr(0,2,"3");}
                          if(B4PressOnce==1){LcmPutStr(50,2,"4");}
                          if(B5PressOnce==1){LcmPutStr(0,4,"5");}
                                if(lightcount<=20){run=0;}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1)
                         {
                          LcmPutStr(0,0,"Security Code");
                          LcmPutNum(10,3,secode1);
                          LcmPutNum(30,3,secode2);
                          LcmPutNum(50,3,secode3);
//
                          if(select==1){LcmPutStr(27,5,"^       ");}
                          if(select==2){LcmPutStr(23,5,"   ^     ");}
                          if(select==3){LcmPutStr(26,5,"     ^  ");}

                          if(B2PressOnce==1)
                          {
                          B2PressOnce=0;
                          if(select==1){if(secode1<9){secode1++; }else{secode1=0;}}
                          if(select==2){if(secode2<9){secode2++; }else{secode2=0;}}
                          if(select==3){if(secode3<9){secode3++; }else{secode3=0;}}
                          }
                          if(B3PressOnce==1)
                          {
                          B3PressOnce=0;
                           if(select==1)      {select=2;}
                            else if(select==2){select=3;}
                                else if(select==3){select=1;}
                          }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if(secode1==1&&secode2==9&&secode3==1)
                                          {
                                           LcmPutStr(10,5,"Code Right");
                                          DelayMS(20000);
                                         pagenum=2;
                                          LcmClear(0x00);
                                          }
                                else
                                        {
                                         LcmPutStr(10,5,"Code Worror");
                                          DelayMS(20000);
                                          LcmPutStr(10,5,"           ");
                                        }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2)
                        {
                          LcmPutStr(0,0,"New Patient?");
                          LcmPutStr(25,2,"YES");
                          LcmPutStr(25,4,"NO");

                          if(select_2==1){LcmPutStr(5,2,">");LcmPutStr(5,4,"  ");}
                          if(select_2==2){LcmPutStr(5,4,">");LcmPutStr(5,2,"  ");}

                          if(B3PressOnce==1)
                          {
                                  B3PressOnce=0;
                            if(select_2==1)     {select_2=2;}
                            else if(select_2==2){select_2=1;}
                          }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if(select_2==1){pagenum=4;LcmClear(0x00);}
                                 else {pagenum=3;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3)
                        {
                          LcmPutStr(0,0,"Review Mode");
                          LcmPutStr(15,2,"Adjust Setting");
                          LcmPutStr(5,2,">");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12;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4)
                        {
                          LcmPutStr(0,0,"Vol To Be Inf");
                          LcmPutNum(5,3,secode1_4);
                          LcmPutNum(25,3,secode2_4);
                          LcmPutNum(46,3,secode3_4);
//                          LcmPutNum(65,3,secode4_4);
              LcmPutStr(100,3,"mls");

                          if(select_4==1){LcmPutStr(22,5,"^           ");}
                          if(select_4==2){LcmPutStr(18,5,"   ^        ");}
                          if(select_4==3){LcmPutStr(21,5,"     ^      ");}
//                          if(select_4==4){LcmPutStr(18,5,"        ^   ");}

                          if(B2PressOnce==1)
                          {
                          B2PressOnce=0;
                          if(select_4==1){if(secode1_4<9){secode1_4++; }else{secode1_4=0;}}
                          if(select_4==2){if(secode2_4<9){secode2_4++; }else{secode2_4=0;}}
                          if(select_4==3){if(secode3_4<9){secode3_4++; }else{secode3_4=0;}}
//                          if(select_4==4){if(secode4_4<9){secode4_4++; }else{secode4_4=0;}}
                          }
                          VTBI=        secode1_4*100+secode2_4*10+secode3_4;
                          if(B3PressOnce==1)
                          {
                          B3PressOnce=0;
                           if(select_4==1)      {select_4=2;}
                            else if(select_4==2){select_4=3;}
                                else if(select_4==3){select_4=1;}
//                                else if(select_4==4){select_4=1;}
                          }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if(secode1_4!=0||secode2_4!=0||secode3_4!=0)
                                          {
                                         pagenum=41;
                                          LcmClear(0x00);
                                          }
                                else
                                        {
                                         LcmPutStr(10,5,"Vol Error");
                                          DelayMS(30000);
                                          LcmPutStr(10,5,"           ");
                                        }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41)
                        {
                          LcmPutStr(0,0,"Dutation Days");
                          LcmPutStr(23,3,"  ");
                          LcmPutNum(25,3,seday_4);
              LcmPutStr(80,3,"Days");
                          if(B2PressOnce==1)
                          {
                          B2PressOnce=0;

                           if(seday_4<10){seday_4++; }else{seday_4=1;}
                          }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5;
                                 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5)
                        {
                          LcmPutStr(0,0,"Infusion Type");
              LcmPutStr(10,2,"-PIB+Demand");
                          LcmPutStr(15,4,"-Library");
                          LcmPutStr(20,6,"YES");
                          LcmPutStr(70,6,"NO");

                          if(select_5==1){LcmPutStr(5,6,">");LcmPutStr(55,6,"  ");}
                          if(select_5==2){LcmPutStr(55,6,">");LcmPutStr(5,6,"  ");}

                          if(B3PressOnce==1)
                          {
                                  B3PressOnce=0;
                            if(select_5==1)     {select_5=2;}
                            else if(select_5==2){select_5=1;}
                          }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if(select_5==1){pagenum=10;LcmClear(0x00);}
                                else {pagenum=6;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6)
                        {
                          LcmPutStr(0,0,"PIB Bolus Volume");
              LcmPutNum(5,2,Bolusvol);
                          LcmPutStr(60,2,"mls");

                          LcmPutStr(0,4,"PIB Bolus Interval");
                          LcmPutStr(4,6,"  ");
              LcmPutNum(5,6,BolusTime);
                          LcmPutStr(60,6,"hrs");

                          if(select_6==1){LcmPutStr(5,2,"> ");LcmPutStr(5,6," ");}
                          if(select_6==2){LcmPutStr(5,6,">");LcmPutStr(5,2," ");}

                          if(B2PressOnce==1)
                          {
                          B2PressOnce=0;
                          if(select_6==1){if(Bolusvol<15){Bolusvol++; }else{Bolusvol=0;}}
                          if(select_6==2){if(BolusTime<12){BolusTime++; }else{BolusTime=1;}}
                          }

                          if(B3PressOnce==1)
                          {
                                  B3PressOnce=0;
                            if(select_6==1)     {select_6=2;}
                            else if(select_6==2){select_6=1;}
                          }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8;
                                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8)
                        {
                          LcmPutStr(4,2,"  ");
                          if(select_8==1){LcmPutStr(5,2,">");}else{LcmPutStr(5,2," ");}
                          if(select_8==2){LcmPutStr(21,6,"_");}
                          if(select_8==3){LcmPutStr(41,6,"_");}
                          if(select_8==4){LcmPutStr(61,6,"_");}
                          DelayMS(100);//0.01s
                          LcmPutStr(0,0,"Demand Volume");
              LcmPutNum(5,2,Demandvol);
                          LcmPutStr(80,2,"mls");

                          LcmPutStr(0,4,"Lockout Time");

                          LcmPutStr(80,6,"min");

                          LcmPutNum(5,6,secode1_8);
                          LcmPutNum(25,6,secode2_8);
                          LcmPutNum(45,6,secode3_8);
                          DelayMS(300);//0.03s

                          if(B2PressOnce==1)
                          {
                          B2PressOnce=0;
                          if(select_8==1){if(Demandvol<15){Demandvol++; }else{Demandvol=0;}}
                          if(select_8==2){if(secode1_8<1){secode1_8++; }else{secode1_8=0;}}
                          if(select_8==3){if(secode1_8==1){if(secode2_8<2){secode2_8++; }else{secode2_8=0;}} else if(secode2_8<9){secode2_8++; }else{secode2_8=0;}}
                          if(select_8==4){if(secode1_8==1&&secode2_8==2){secode3_8=0;} else {if(secode3_8<9){secode3_8++; }else{secode3_8=0;}}}
                          }

                          if(secode1_8*100+secode2_8*10+secode3_8>=120)        {secode1_8=1;secode2_8=2;secode3_8=0;}
                          LockoutTime=secode1_8*100+secode2_8*10+secode3_8;

                          if(B3PressOnce==1)
                          {
                                  B3PressOnce=0;
                            if(select_8==1)     {select_8=2;}
                            else if(select_8==2){select_8=3;}
                                else if(select_8==3){select_8=4;}
                                else if(select_8==4){select_8=1;}
                          }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10;
                                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10)
                        {
                          LcmPutStr(0,0,"Secondary Porgram?");
                          LcmPutStr(25,4,"YES");
                          LcmPutStr(25,6,"NO");

                          if(select_10==1){LcmPutStr(5,4,">");LcmPutStr(5,6,"  ");}
                          if(select_10==2){LcmPutStr(5,6,">");LcmPutStr(5,4,"  ");}

                          if(B3PressOnce==1)
                          {
                                  B3PressOnce=0;
                            if(select_10==1)     {select_10=2;}
                            else if(select_10==2){select_10=1;}
                          }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if(select_10==1){pagenum=11;LcmClear(0x00);}
                                 else {pagenum=12;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11)
                        {
                          LcmPutStr(0,0,"Set Day To Begin");
                          LcmPutStr(23,3,"  ");
                          LcmPutNum(25,3,seday_10);
              LcmPutStr(80,3,"Days");
                          LcmPutStr(0,6,"PIB+Demand");
                          if(B2PressOnce==1)
                          {
                          B2PressOnce=0;

                           if(seday_10<4){seday_10++; }else{seday_10=1;}
                          }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12;
                                 LcmClear(0x00);
                                LcmPutStr(0,2,"confirm your input");
                                DelayMS(300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12)
                        {
                           LcmPutStr(0,0,"Vol To Be Inf");
                           LcmPutNum(25,2,VTBI);

                           LcmPutStr(80,2,"mls");
                           LcmPutStr(90,6,"1/7");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13;
                                 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13)
                        {

                           LcmPutStr(0,0,"Dutation Days");
                           LcmPutNum(25,2,seday_4);
                           LcmPutStr(80,2,"Days");
                           LcmPutStr(90,6,"2/7");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14;
                                 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14)
                        {

                           LcmPutStr(0,0,"Bolus Volume");
                           LcmPutNum(25,2,Bolusvol);
                           LcmPutStr(80,2,"mls");
                           LcmPutStr(90,6,"3/7");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15;
                                 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15)
                        {

                           LcmPutStr(0,0,"Bolus Interval");
                           LcmPutNum(25,2,BolusTime);
                           LcmPutStr(80,2,"hrs");
                           LcmPutStr(90,6,"4/7");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16;
                                 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16)
                        {

                           LcmPutStr(0,0,"Demand Volume");
                           LcmPutNum(25,2,Demandvol);
                           LcmPutStr(80,2,"mls");
                           LcmPutStr(90,6,"5/7");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17;
                                 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17)
                        {

                           LcmPutStr(0,0,"Lockout Time");
                           LcmPutNum(25,2,LockoutTime);
                           LcmPutStr(80,2,"min");
                           LcmPutStr(90,6,"6/7");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18;
                                 LcmClear(0x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18)
                        {

                           LcmPutStr(0,0,"Set Day To Begin");
                           LcmPutNum(25,2,seday_10);
                           LcmPutStr(80,2,"Days");
                           LcmPutStr(90,6,"7/7");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pagenum=12;
                                 LcmClear(0x00);
                          }
                          confirmflag=1;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b5click==0)
                         {
                         if(pagenum>=12)
                         {
                          confirmflag=1;}startcount=0;
                         }

                         if(b5click==1&&confirmflag==1)
                         {

                         DelayMS(5000);
                         startcount++;

                          if(startcount==6)
                          {

                                if(stateflag==0)
                                {
                                        if(select_10==1)
                                                {
                                                        pagenum=20;Thour=0;Tminute=0;Tsecond=0;Tday=0;
                                dis_time_buf[13]=0x00;
                                time_buf[6]=0x00;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ds1302秒置零
                                        else
            {
                                                  pagenum=21;Thour=0;Tminute=0;Tsecond=0;Tday=0;
                                dis_time_buf[13]=0x00;
                                time_buf[6]=0x00;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stateflag=1;LcmClear(0x00);
                                }
                                else if(stateflag==1){TR0 = 0;LcmPutStr(0,6,"SYS IS SUSPEND");stateflag=2;}
                                else if(stateflag==2){TR0 = 1;LcmPutStr(0,6,"              ");stateflag=1;}

                                confirmflag=0;
                          }
                          if(b5click==0&&startcount<6)
                          {
                             startcount=0;
               }
                   }

                          if(pagenum==20) //wait for the start secondary program
                        {
                                 seday_10=4;
                           runtime=Tday*24*60+Thour*60+Tminute;    //u16  u8
                           Tset=seday_10*24*60;       //u32    Uchar
                           Tuse=runtime;             //u32  u16
                           Tleft=Tset-Tuse;

                           if(Tleft>1440){LcmPutNum(30,2,(Tleft/1440));}else{LcmPutNum(30,2,0);}LcmPutStr(55,2,"d");
                            if(Tleft/60>24){LcmPutNum(60,2,(Tleft/60)%24);}else{LcmPutNum(60,2,Tleft/60);}LcmPutStr(85,2,"h");
                                LcmPutNum(90,2,Tleft%60);LcmPutStr(115,2,"m");

                        LcmPutStr(0,0,"waitforthestart");

                         if(runtime>=seday_10*24*60)
                         {pagenum=21;delaytime=0;LcmClear(0x00);
                         Thour=0;Tminute=0;Tsecond=0;Tday=0;
                                dis_time_buf[13]=0x00;
                                time_buf[6]=0x00;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if(pagenum==21)
                        {

//                           lighton
                           runtime=Tday*24*60+Thour*60+Tminute;
                           Tset=seday_4*24*60;
                           Tuse=runtime;
                           Tleft=Tset-Tuse;

                           if(VINF<=VTBI&&runtime<=(seday_4*24*60))
                           {
                            LcmPutNum(10,0,VINF);        LcmPutStr(50,0,"/");LcmPutNum(70,0,VTBI);LcmPutStr(105,0,"ml");        //has been infused /  to be infuse
                            LcmPutStr(0,2,"PIB");
                            if(Tleft>1440){LcmPutNum(30,2,(Tleft/1440));}else{LcmPutNum(30,2,0);}LcmPutStr(55,2,"d");
                            if(Tleft/60>24){LcmPutNum(60,2,(Tleft/60)%24);}else{LcmPutNum(60,2,Tleft/60);}LcmPutStr(85,2,"h");
                                LcmPutNum(90,2,Tleft%60);LcmPutStr(115,2,"m");
                                LcmPutStr(0,4,"Dem");

                                lockouttime=Tlockm;
                           if(lockouttime>=LockoutTime){lockflag=1;}else{lockflag=0;}
                           if(lockflag==1){LcmPutStr(60,4,"ready   ");}else{LcmPutStr(60,4,"unready");}
                           if(B1PressOnce==1){B1PressOnce=0;if(lockflag==1){Tlockm=0;bolushandcount++;}}
                           if(LTPressOnce==1){LTPressOnce=0;lightcount++;}

                           infcount=runtime/(BolusTime*60);

  944.                           LcmPutNum(10,6,Thour);
  945.                           LcmPutNum(40,6,Tminute);
  946.                           LcmPutNum(70,6,Tsecond);

  947.                                  //                            LcmPutNum(0,6,stateflag);           LcmPutNum(50,6,bolushandcount);  LcmPutNum(90,6,lightcount);

                           }else
                           {
                                LcmClear(0x00);LcmPutStr(50,0,"Infuse has been finshed");
//                                beep=0;DelayMS(5000);beep=1;DelayMS(5000);
                           }
//                                                   LcmPutNum(100,6,motor_turn);

                        }

//                        LcmPutNum(100,6,pagenum);
//                        LcmClear(0xff);

}
}

/**********************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B_1ms = 1;                //1ms标志
}
/********************* INT3中断函数 *************************/
void INT3_int (void) interrupt INT3_VECTOR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  INT_CLKO &= 0xDF; //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可先关闭中断,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中断标志
  interrupt_counter++;  //中断次数计数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中断入口
{
//  interrupt_counter1++;  //中断次数计数

  TL0 = 0x00;                        //设定定时器初值
        TH0 = 0xDC;                        //设定定时器初值
  //每500us进行中断,输出取反,即1ms周期的方波
          t++;

         if(t==400)               //间隔200ms(50ms*4)读取一次时间
  {

   t=0;
   ds1302_read_time();  //读取时间
//   dis_time_buf[0]=(time_buf[0]>>4); //年
//   dis_time_buf[1]=(time_buf[0]&0x0f);
//
//   dis_time_buf[2]=(time_buf[1]>>4);
//   dis_time_buf[3]=(time_buf[1]&0x0f);
//

//
//
//   dis_time_buf[4]=(time_buf[2]>>4); //月
//   dis_time_buf[5]=(time_buf[2]&0x0f);
//

//   dis_time_buf[6]=(time_buf[3]>>4); //日
//   dis_time_buf[7]=(time_buf[3]&0x0f);
//
//   dis_time_buf[14]=(time_buf[7]&0x07); //星期
//
//   //第2行显示
//   dis_time_buf[8]=(time_buf[4]>>4); //时
//   dis_time_buf[9]=(time_buf[4]&0x0f);

//

//   dis_time_buf[10]=(time_buf[5]>>4); //分
//   dis_time_buf[11]=(time_buf[5]&0x0f);

   dis_time_buf[12]=(time_buf[6]>>4); //秒
   dis_time_buf[13]=(time_buf[6]&0x0f);

                  if((dis_time_buf[12]+'0')=='0'&&(dis_time_buf[13]+'0')=='1')
                        {
                                Tmsecond=0;
                                RTC();
                                dis_time_buf[13]=0x00;
                                time_buf[6]=0x00;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 ******************电机转圈计数********************
        counter2=counter1;//保存上次状态
        counter1 = turn_counter;
        if((counter1==0)&&(counter2==1))//下降沿      //电机转动圈数超999时,千位会以字母表示?
        {
                motor_turn++; //电机转动圈数
        }
//***************************************************
  }
}

/* ASICC 字库代码 8x16 点阵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chardot[16*96] = {
/*-- 文字: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E,0x1F,0x1F,0x0E,0x00,0x00,0x00,0x00,0x00,0xB0,0xB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C,0x1C,0x00,0x00,0x1C,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4,0x1F,0x1F,0x04,0x1F,0x1F,0x04,0x00,0x40,0xF0,0xF0,0x40,0xF0,0xF0,0x4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C,0x1E,0x73,0x71,0x18,0x08,0x00,0x00,0x20,0x30,0x1C,0x9C,0xF0,0x6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18,0x3C,0x24,0x3D,0x1B,0x06,0x0C,0x00,0x00,0x60,0xC0,0xB0,0x78,0x48,0x78,0x3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D,0x1F,0x12,0x1E,0x0C,0x00,0x00,0x00,0xE0,0xF0,0x10,0x90,0xE0,0xF0,0x9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1C,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3,0x0F,0x1C,0x10,0x00,0x00,0x00,0x00,0xE0,0xF8,0x1C,0x04,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10,0x1C,0x0F,0x03,0x00,0x00,0x00,0x00,0x04,0x1C,0xF8,0xE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1,0x05,0x07,0x03,0x07,0x05,0x01,0x00,0x00,0x40,0xC0,0x80,0xC0,0x4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1,0x01,0x07,0x07,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4,0x3C,0x38,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3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01,0x07,0x1E,0x18,0x00,0x00,0x18,0x78,0xE0,0x80,0x00,0x00,0x00,
/*-- 文字: 0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F,0x1F,0x10,0x16,0x1F,0x0F,0x00,0x00,0xE0,0xF0,0xD0,0x10,0xF0,0xE0,
/*-- 文字: 1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4,0x04,0x0C,0x1F,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00,0x00,
/*-- 文字: 2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C,0x1C,0x10,0x11,0x1F,0x0E,0x00,0x00,0x30,0x70,0xD0,0x90,0x10,0x10,0x00,
/*-- 文字: 3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C,0x1C,0x11,0x11,0x1F,0x0E,0x00,0x00,0x60,0x70,0x10,0x10,0xF0,0xE0,0x00,
/*-- 文字: 4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1F,0x1F,0x00,0x07,0x07,0x00,0x00,0xC0,0xC0,0x40,0x40,0xF0,0xF0,0x40,
/*-- 文字: 5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11,0x11,0x11,0x10,0x00,0x00,0x10,0x10,0x10,0x30,0xE0,0xC0,0x00,
/*-- 文字: 6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3,0x07,0x1E,0x1A,0x13,0x01,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F0,0xE0,0x00,
/*-- 文字: 7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0,0x10,0x11,0x17,0x1E,0x18,0x00,0x00,0x00,0x70,0xF0,0x80,0x00,0x00,0x00,
/*-- 文字: 8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E,0x1F,0x13,0x11,0x1F,0x0E,0x00,0x00,0xE0,0xF0,0x10,0x90,0xF0,0xE0,0x00,
/*-- 文字: 9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F,0x1F,0x10,0x10,0x1F,0x0F,0x00,0x00,0x00,0x90,0xB0,0xF0,0xC0,0x8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06,0x06,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3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06,0x06,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34,0x3C,0x38,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1,0x03,0x06,0x0C,0x18,0x10,0x00,0x00,0x00,0x80,0xC0,0x60,0x30,0x1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0,0x18,0x0C,0x06,0x03,0x01,0x00,0x00,0x10,0x30,0x60,0xC0,0x8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C,0x1C,0x11,0x13,0x1E,0x0C,0x00,0x00,0x00,0x00,0xB0,0xB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F,0x1F,0x10,0x11,0x13,0x12,0x1F,0x0F,0xE0,0xF0,0x10,0x90,0xD0,0x50,0xD0,0xD0,
/*-- 文字: A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7,0x0F,0x18,0x18,0x0F,0x07,0x00,0x00,0xF0,0xF0,0x80,0x80,0xF0,0xF0,0x00,
/*-- 文字: B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11,0x11,0x1F,0x0E,0x00,0x00,0xF0,0xF0,0x10,0x10,0xF0,0xE0,0x00,
/*-- 文字: C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F,0x1F,0x10,0x10,0x1C,0x0C,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70,0x60,0x00,
/*-- 文字: D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10,0x18,0x0F,0x07,0x00,0x00,0xF0,0xF0,0x10,0x30,0xE0,0xC0,0x00,
/*-- 文字: E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11,0x11,0x11,0x10,0x00,0x00,0xF0,0xF0,0x10,0x10,0x10,0x10,0x00,
/*-- 文字: F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11,0x11,0x11,0x10,0x00,0x00,0xF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G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F,0x1F,0x10,0x10,0x1C,0x0C,0x00,0x00,0xE0,0xF0,0x10,0x90,0xF0,0xF0,0x00,
/*-- 文字: H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01,0x01,0x1F,0x1F,0x00,0x00,0xF0,0xF0,0x00,0x00,0xF0,0xF0,0x00,
/*-- 文字: I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10,0x1F,0x1F,0x10,0x00,0x00,0x00,0x00,0x10,0xF0,0xF0,0x10,0x00,0x00,
/*-- 文字: J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00,0x00,0x60,0x70,0x10,0x10,0xF0,0xE0,0x00,
/*-- 文字: K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01,0x07,0x1E,0x18,0x00,0x00,0xF0,0xF0,0x00,0xC0,0xF0,0x30,0x00,
/*-- 文字: L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10,0x10,0x10,0x10,0x00,
/*-- 文字: M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04,0x03,0x04,0x1F,0x1F,0x00,0xF0,0xF0,0x00,0x80,0x00,0xF0,0xF0,
/*-- 文字: N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06,0x03,0x01,0x1F,0x1F,0x00,0xF0,0xF0,0x00,0x00,0x80,0xF0,0xF0,
/*-- 文字: O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F,0x1F,0x10,0x10,0x1F,0x0F,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F0,0xE0,0x00,
/*-- 文字: P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11,0x11,0x1F,0x0E,0x00,0x00,0xF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Q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F,0x1F,0x10,0x10,0x1F,0x0F,0x00,0x00,0xE0,0xF0,0x10,0x18,0xFC,0xE4,0x00,
/*-- 文字: R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11,0x11,0x1F,0x0E,0x00,0x00,0xF0,0xF0,0x00,0x80,0xF0,0x70,0x00,
/*-- 文字: S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C,0x1E,0x13,0x11,0x18,0x08,0x00,0x00,0x20,0x30,0x10,0x90,0xF0,0x60,0x00,
/*-- 文字: T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0,0x10,0x1F,0x1F,0x10,0x10,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00,0x00,0x00,
/*-- 文字: U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00,0x00,0x1F,0x1F,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F0,0xE0,0x00,
/*-- 文字: V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00,0x00,0x1F,0x1F,0x00,0x00,0xC0,0xE0,0x30,0x30,0xE0,0xC0,0x00,
/*-- 文字: W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00,0x03,0x00,0x1F,0x1F,0x00,0x80,0xF0,0x70,0x80,0x70,0xF0,0x80,
/*-- 文字: X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8,0x1C,0x07,0x03,0x1C,0x18,0x00,0x00,0x70,0xF0,0x00,0x80,0xF0,0x70,0x00,
/*-- 文字: Y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E,0x1F,0x01,0x01,0x1F,0x1E,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00,0x00,0x00,
/*-- 文字: Z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0,0x10,0x11,0x13,0x1E,0x1C,0x00,0x00,0x70,0xF0,0x90,0x10,0x10,0x1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1F,0x1F,0x10,0x1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02,0x02,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8,0x1E,0x07,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E0,0x78,0x18,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10,0x10,0x1F,0x1F,0x00,0x00,0x00,0x00,0x02,0x02,0xFE,0xFE,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0,0x30,0x60,0x60,0x3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_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40,0x60,0x7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a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4,0x04,0x04,0x07,0x03,0x00,0x00,0x60,0xF0,0x90,0x90,0xF0,0xF0,0x00,
/*-- 文字: b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04,0x04,0x07,0x03,0x00,0x00,0xF0,0xF0,0x10,0x10,0xF0,0xE0,0x00,
/*-- 文字: c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3,0x07,0x04,0x04,0x06,0x02,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30,0x20,0x00,
/*-- 文字: d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3,0x07,0x04,0x04,0x1F,0x1F,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F0,0xF0,0x00,
/*-- 文字: e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3,0x07,0x04,0x04,0x07,0x03,0x00,0x00,0xE0,0xF0,0x90,0x90,0x90,0x80,0x00,
/*-- 文字: f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1,0x0F,0x1F,0x11,0x11,0x11,0x00,0x00,0x00,0xF0,0xF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g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3,0x07,0x04,0x04,0x07,0x07,0x00,0x00,0xE2,0xF2,0x12,0x12,0xFE,0xFC,0x00,
/*-- 文字: h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04,0x04,0x07,0x03,0x00,0x00,0xF0,0xF0,0x00,0x00,0xF0,0xF0,0x00,
/*-- 文字: i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4,0x04,0x37,0x37,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F0,0xF0,0x10,0x10,0x00,
/*-- 文字: j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4,0x04,0x37,0x37,0x00,0x00,0x00,0x02,0x02,0x02,0xFE,0xFC,0x00,0x00,
/*-- 文字: k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00,0x01,0x07,0x06,0x00,0x00,0xF0,0xF0,0x80,0xC0,0x70,0x30,0x00,
/*-- 文字: l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0,0x10,0x1F,0x1F,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F0,0xF0,0x10,0x10,0x00,
/*-- 文字: m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7,0x07,0x04,0x07,0x04,0x07,0x03,0x00,0xF0,0xF0,0x00,0xE0,0x00,0xF0,0xF0,
/*-- 文字: n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7,0x07,0x04,0x04,0x07,0x03,0x00,0x00,0xF0,0xF0,0x00,0x00,0xF0,0xF0,0x00,
/*-- 文字: o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3,0x07,0x04,0x04,0x07,0x03,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F0,0xE0,0x00,
/*-- 文字: p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7,0x07,0x04,0x04,0x07,0x03,0x00,0x00,0xFE,0xFE,0x10,0x10,0xF0,0xE0,0x00,
/*-- 文字: q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3,0x07,0x04,0x04,0x07,0x07,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FE,0xFE,0x00,
/*-- 文字: r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7,0x07,0x01,0x02,0x06,0x06,0x00,0x00,0xF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s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3,0x07,0x04,0x04,0x04,0x04,0x00,0x00,0x10,0x90,0x90,0x90,0xF0,0x60,0x00,
/*-- 文字: t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4,0x1F,0x1F,0x04,0x04,0x04,0x00,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10,0x00,
/*-- 文字: u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7,0x07,0x00,0x00,0x07,0x07,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F0,0xF0,0x00,
/*-- 文字: v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7,0x07,0x00,0x00,0x07,0x07,0x00,0x00,0xC0,0xE0,0x30,0x30,0xE0,0xC0,0x00,
/*-- 文字: w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7,0x07,0x00,0x03,0x00,0x07,0x07,0x00,0xC0,0xF0,0x30,0xC0,0x30,0xF0,0xC0,
/*-- 文字: x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6,0x07,0x01,0x01,0x07,0x06,0x00,0x00,0x30,0x70,0xC0,0xC0,0x70,0x30,0x00,
/*-- 文字: y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7,0x07,0x00,0x00,0x07,0x07,0x00,0x02,0xE2,0xF2,0x16,0x1C,0xF8,0xE0,0x00,
/*-- 文字: z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4,0x04,0x04,0x05,0x07,0x06,0x00,0x00,0x30,0x70,0xD0,0x90,0x10,0x1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1,0x0F,0x1E,0x10,0x00,0x00,0x00,0x80,0xC0,0x78,0x3C,0x04,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1F,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0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00,0x10,0x1E,0x0F,0x01,0x00,0x00,0x00,0x00,0x04,0x3C,0x78,0xC0,0x8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C,0x18,0x10,0x18,0x0C,0x04,0x0C,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8x16 --*/
0x00,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00,0x00,0xF0,0xF0,0xF0,0xF0,0xF0,0xF0,0x00,
};

网友A:
问题是显示屏的背光完全由程序自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显示屏的背光完全由程序自行控制

感谢回复,我使用的是不用背光的显示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RTC函数里的三个lcm clear(0)去掉后就没有问题了,虽然不太理解,可能是因为命令发送过快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