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传感器的S端(也就是信号端)的电信号电压范围是多少,这个是怎么求...

楼主(2021-04-30):
想知道,传感器的S端电信号电压是多少,以及是怎么得到的,求告知。

网友A:
是什么传感器,3.3V  5V的都有吧,可以看下板子上的芯片型号查下手册就知道了,有条件的话量一下供电电压或者引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传感器,3.3V  5V的都有吧,可以看下板子上的芯片型号查下手册就知道了,有条件的话量一下供电电压或 ...

压力传感器,工作电压是5V,输出的是模拟信号,但我挺好奇输出的电信号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这个得看传感器型号的 ,基本接近于供电电压

网友C:
我设计了很多PCB板子,一般都是3.3V或者5V,不过根据经验来看,一般3.3V的居多

网友D:
一般这种是电流信号4-20mA,如果是电压信号的话不会超过供电电压

网友E:
应该是毫伏级吧,信号脚最好不要超过3.3V,怕损坏单片机

网友F:
不知道你说的是何种传感器  近接开关输出信号峰值是电源电压  压力传感器输出有电压和电流信号

网友E:
我觉得信号脚不会要太大的,0到3.3V,多了怕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