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常用函数

楼主(2021-04-30):
LCD1602的11条指令详解
FAQ:LCD1602液晶屏的第二行不显示
初始化的时候,写38写两次并且不判忙
/****************************************************************
LCD1602 初始化函数 LCD1602_INIT();
无形参和返回值
****************************************************************/
void Init_LCD1602(void)
{
LCD_EN = 0;
LCD_BG = 0; // 背光灯 开;
LCD_RW = 0; // 配置LCD1602为写入模式

LCD1602_Write(0x38, 0); // 显示模式设定: 配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_Write(0x0C, 0); //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开关显示、光标有无设置、光标闪烁设置
LCD1602_Write(0x06, 0); // 写字符后地址自动加1 写一个字符后指针加一
LCD1602_Write(0x01, 0); //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LCD1602_Write(0x38, 0); // 显示模式设定: 配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

在LCD 1602 的字符显示中,如需进行数字转换 需 + 48;
相当是 10进制数 + 48后,转换成 对应的 ‘0’ 字符 ASCII 码,方可显示在 LCD 屏上;
/*********************************************************
函数:Lcd1602_Print_Num(uchar num)
输入:有;数值;
输出:无;
说明:液晶输出数字

u8  -> 256
u16 -> 65535
*********************************************************/
void LCD1602_Write_Num(u16 num)
{
if(num >= 1000) // 4位
{
LCD1602_Write(num/1000 + 48, 1);  // 千位

LCD1602_Write(num / 100 % 10 + 48, 1);  // 百位
LCD1602_Write(num / 10 % 10 + 48, 1);    // 十位
LCD1602_Write(num % 10 + 48, 1);    // 个位

}
else if(num >= 100) // 3位数;
{
LCD1602_Write(num/100 + 48, 1);  // 百位

LCD1602_Write(num % 100 / 10 + 48, 1);  // 十位
LCD1602_Write(num % 10 + 48, 1);    // 个位

}
else if( num >= 10)
{
LCD1602_Write(0 + 48, 1);  // 补 0缺;
LCD1602_Write(num/10 + 48, 1);  // 十位
LCD1602_Write(num%10 + 48, 1);    // 个位
}
else if( num >= 0)
{
LCD1602_Write(0 + 48, 1);  // 补 0缺;
LCD1602_Write(0 + 48, 1);  // 补 0缺;
LCD1602_Write(num%10 + 48, 1);    // 个位
}

}

网友A:
少了读写的关键函数程序不完整而且木有接线图是接了几条线不清楚。
至于前面0x38、0x0c后面不写0x30而是要+48只能呵呵

网友B:
不错不错 这样用起来会方便很多 感谢楼主分享